[STM32F1] 用STM32自带USB的人多吗?STM32自带的USB稳定吗?

楼主(2016-10-17):
当用到USB通信时,有两种方案:一、是自带USB功能的MCU,例如STM32F103,STM32F107,
二、另外一种是选用专业的USB转串口芯片(CP2102,CH340)。

当然,我身边的人还是用第二种方案的人多。还有好多人用的本来是STM32F103,仍然要选用CP2102。
问题来了,为啥用STM32自带USB的人不多呢?是开发麻烦?还是不稳定?

网友A:
知道二师兄是怎么死的么?

可能是笨死的吧。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怎么研究过

网友C:
我用过,比较稳定,目前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D:
看情况, 如果做USB HID免驱的,   当然是自带的好....

CH340 只能是串口模式

网友E:
如果觉得开发麻烦或者费时间,可以考虑使用CH9326,这是一款基于USB HID的芯片,免驱动!方便客户部署。
而一般的USB转串口芯片(CP2102,CH340)是需要安装驱动的。

CH9326 也就3元出头左右。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78812.html

网友F:
我见别人用过,自己没用过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G:
比较稳定。用stm32自带usb虚拟hid加audio复合设备,已经批量了!

网友H:
最近想学习下stm32的 usb

网友I:
STM32F103的USB只能做从设备,107的不清楚

网友J:
要区分清楚USB和串口的区别;STM32的串口是TTL串口,USB是标准的USB2.0;
要根据你的应用场景来定,如果仅仅是用来做调试用的,建议串口,驱动编写容易;
如果是跟某种设备通信的话,也是用串口比较好,TTL转232或者485电平,传输距离长;
如果是上位机控制,且数据量不小,对通信速度也有较高要求的话,就用USB,而且USB可以根据不同的PID和VID做多从机,部署容易,有成熟的PC驱动,但是程序调试需要一定的时间,USB协议的学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希望能够帮组到你。

网友K:
用内置的USB比较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区分清楚USB和串口的区别;STM32的串口是TTL串口,USB是标准的USB2.0;
要根据你的应用场景来定,如果仅 ...

非常感谢!

网友L:
stm32的USB是标准的USB2.0,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stm32的USB是标准的USB2.0,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吧

那他还能写自己的USB是不标准的USB2.0吗?这不能成为他稳定的理由

网友M:
我觉得可能是第二种方法比较成熟,资料多发,方便移植,而stm32 内部的USB还得调试,挺麻烦的

网友(2018-02-11):
usb间隔一段时间有个微帧.1ms一次的usb中断对系统资源消耗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个时间可调整或者使用不同的usb传输方式可以避免.不过这应该算是一个劣势吧.

网友N(2018-06-21):
引用 网友G:
比较稳定。用stm32自带usb虚拟hid加audio复合设备,已经批量了!

   你好 看到请回复我。 有事找 ,谢谢!

才看到算不?

网友(2018-09-07):
你好 你的免驱usb升级的做好了吗?

网友O:
偶尔上来汤汤水,咋样了? 用啥的都有看需求和预算呗,感觉主要是方便更改方案。

网友P(2022-03-21):
比较稳定

网友Q:
我用的ST207,需要做虚拟串口主机,不会搞,如果可以帮忙,可以有偿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用的ST207,需要做虚拟串口主机,不会搞,如果可以帮忙,可以有偿的

我能搞这个USB主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我能搞这个USB主机

我QQ:279353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