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6-10-17):
自己做了一块小板子,上面有基于3843的DCDC部分,原理图目前还没有焊变压器输出侧给3843供电的元件,只有给3843的启动供电电路。按道理变压器输出侧的电解电容应该一直处于充电状态才对,但是测量发现最后该电解电容的电压稳定到8V左右,没有到达15V,不知为何?请高手指点,第1个图分别是原理图,第2、3个图分别是示波器抓取的变压器输出侧二极管的正极电压和负极电压,第4个图是上地后变压器输出侧电解电容电压的变化图。

第2和第3个图,都是把变压器输出侧的电容去掉的情况下抓取的。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