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通过STM8芯片唯一ID加密程序

楼主(2016-10-17):
程序加密
科研成果保护是每一个科研人员最关心的事情,为了不使自己的辛苦劳动付之东流,程序加密是十分有必要的。加密程序的方法有软件加密,硬件加密,软/硬件综合加密,时间加密,错误引导加密,专利保护等措施。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有矛、有盾,才促进矛、盾质量水平的提高。好的加密算法可以更大程度的提高源程序的安全性。
44.2 STM8单片机ID码
    STM8为每一片芯片都提供了一个世界唯一的ID码,相当于我们的身份*号码。我们可以通过唯一的ID码进行程序加密。
44.3 实验目的
实验步骤:
    1.获取STM8芯片唯一ID码。
    2.通过STM8芯片的ID码实现简单的程序加密。
44.4 程序文件设计   44.4.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窗口看门狗实验电路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printf("窗口看门狗测试程序\r\n");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WWDG_Refresh();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delay_ms(1000);
  WWDG_Configuration();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楼主: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楼主: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chipid.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chipid.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u8 ChipId[12];
void Get_ChipId(void)
{
    ChipId[0]=*(__IO u16 *)(0x48CD);
    ChipId[1]=*(__IO u16 *)(0x48CE);
    ChipId[2]=*(__IO u16 *)(0x48CF);
    ChipId[3]=*(__IO u16 *)(0x48D0);
    ChipId[4]=*(__IO u16 *)(0x48D1);
    ChipId[5]=*(__IO u16 *)(0x48D2);
    ChipId[6]=*(__IO u16 *)(0x48D3);
    ChipId[7]=*(__IO u16 *)(0x48D4);
    ChipId[8]=*(__IO u16 *)(0x48D5);
    ChipId[9]=*(__IO u16 *)(0x48D6);
    ChipId[10]=*(__IO u16 *)(0x48D7);
    ChipId[11]=*(__IO u16 *)(0x48D8);
        printf("芯片ID为:%0.2X%0.2X-%0.2X%0.2X-%0.2X%0.2X-%0.2X%0.2X-%0.2X%0.2X-%0.2X%0.2X\r\n",           ChipId[0],ChipId[1],ChipId[2],ChipId[3],ChipId[4],ChipId[5],ChipId[6],ChipId[7],ChipId[8],ChipId[9],ChipId[10],ChipId[11]);
}
void Check_ChipId(void)
{
     if(ChipId[0]==0x39 && ChipId[1]==0x38 &&
        ChipId[2]==0x31 && ChipId[3]==0x35 &&
        ChipId[4]==0x47 && ChipId[5]==0x30 &&
        ChipId[6]==0x34 && ChipId[7]==0x36 &&
        ChipId[8]==0x38 && ChipId[9]==0x39 &&
        ChipId[10]==0x34 && ChipId[11]==0x29)
     {
        printf("芯片ID检测通过!\r\n");
     }
     else
     {
        printf("芯片ID检测失败!\r\n");
        while(1);
     }
}

楼主:
  1. chipid.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CHIPID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CHIPID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void Get_ChipId(void);
void Check_ChipId(void);
#endif
ID码加密试验过程截图
   STM8每一片芯片的ID码都是唯一的,在做这个加密实验时,要先读取自己开发板上CPUID码,按照真实的芯片ID码修改程序中对应的部分。这点要注意。如“44.1 芯片ID码获取”所示,芯片ID我们正确读出,但是和程序代码中ID码的判断的部分不匹配,程序就会转向“芯片ID检测失败”,打印输出。这时就需要我们按照自己开发板读出的ID码,修改程序中判断部分的ID码,使之完全一样。
    芯片ID码匹配字段程序部分:
     if(ChipId[0]==0x39 && ChipId[1]==0x38 &&
        ChipId[2]==0x31 && ChipId[3]==0x35 &&
        ChipId[4]==0x47 && ChipId[5]==0x30 &&
        ChipId[6]==0x34 && ChipId[7]==0x36 &&
        ChipId[8]==0x38 && ChipId[9]==0x39 &&
        ChipId[10]==0x34 && ChipId[11]==0x29)
比较后可以看出,不一样,所以程序打印输出芯片ID检测失败”。

44.1 芯片ID码获取
    修改程序中判断部分的ID码,和读出的一样后,下载程序,实验界面如“图44.2 芯片ID码匹配一致后输出结果”所示。
44.2 芯片ID码匹配一致后输出结果

楼主:
选项字中标志位加密
通过芯片的ID码加密方式有局限性,因为芯片的ID码很容易读出来,比如对于一段应用程序采用的时ID码加密,我们可以把新的芯片的ID码读出来,把应用程序中ID码判断部分的ID码直接修改一致后,就可以使用了。所以使用ID码加密最好不要使人轻易获取芯片的ID码,我们可以通过修改选项字的方式禁止写入读出芯片中的程序。如果你非法读取芯片内部的程序,它会立刻删除芯片内部的FLASH中的程序。
44.3 选项字读出
我们把“ROP”项展开,有两个选择,默认是“Read Out Protection OFF”,我们修改成“Read Out Protection ON”。这就相当于给芯片内部FLASH加锁。
44.4 选项字ROP功能修改

44.5 选项字ROP功能修改后下载界面
   经过选项字的修改后,程序不能读取和下载。

网友A:
主程序看上去很简单的啊

网友B:
看看,这种加密方式以前有接触过

网友:
这种加密是没法提取还是提取后烧录别的系统不能用

网友C:
学习一下加密技术,很感兴趣这个,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D:
批量生产不适用。

网友E:
批量生产用我的EP968,增值服务 反拷贝

网友F:
通过芯片的ID码加密方式有局限性,因为芯片的ID码很容易读出来

网友G(2017-04-07):
函数void Get_ChipId(void)里面stm8的unique ID的adress不对啊
应该是从0x4865-0x4870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函数void Get_ChipId(void)里面stm8的unique ID的adress不对啊
应该是从0x4865-0x4870

我看了一下不同的手册,不同系列的芯片地址不一样

网友H(2017-10-11):
u'pu'pu'pu'pu'pu'p

网友I:
这种加密只是设了一道门槛,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软用。
解密算法都固话在单片机里

网友J:
通过芯片的ID码加密方式有局限性

这种方法也可以的

网友K(2018-05-30):
提供单片机id加密安全性测试,加密芯片应用服务
id加密是比较好的程序加密方式,但有些开发人员做软加密过程太简单了,
**软加密难度非常低,提供id加密安全性测试。各种加密方式咨询,QQ:9272078

网友K(2019-11-06):
这种加密方法有个致命的问题,程序直接出现了id起始地址0x4865~0x4870,这样很容易被**的

网友K(2020-08-18):
三、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Q9272078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

网友L(2021-01-06):
磨掉片子型号有多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