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连接仿真器时报错cannot access to registor at 0x000000

楼主(2016-10-17):
芯片:TMS320C6455
仿真器:XDS100v2
在刚进入CCS4.2后,加载默认配置完毕后,点击connect to target,出现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4/-2131
fatal error during:registor, initialization, OCS,
cannot access registor at 0x0000000
这个问题困扰好久
哪位大神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板子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A:
看看有没有clkout输出啊    仿真器、DSP和CCS版本应该都是相互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clkout输出啊    仿真器、DSP和CCS版本应该都是相互支持的

板卡安装在公共机上面,没有办法测量输出,也没有外部供电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卡安装在公共机上面,没有办法测量输出,也没有外部供电的接口

那就不好判断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