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DSPlib FIR2函数时,参数有要求;

楼主(2016-10-17):
问在CCS5.4里,调用DSPLB FIR2函数时,参数有何要求的,如:

extern DATA inR16D[SYSDBL],inL16D[SYSDBL];
extern DATA TempD[SYSDBL];

#define NX_T  SYSDBL   //数据长度;
#define NH_TH  41  //滤波系数的个数;

#pragma DATA_SECTION (dufr_THR,".my4DARAM")    //数据定位
#pragma DATA_SECTION (dufr_THL,".my4DARAM")    //数据定位
DATA dufr_THR[NH_TH+2],dufr_THL[NH_TH+2];

#pragma DATA_SECTION (H_TH,".my4DARAM")    //数据定位
DATA H_TH[NH_TH] = {//高音滤波系数

                    -176,   -255,   -301,   -291,   -210,    -58,    152,    390,    610,
                      761,    788,    650,    319,   -204,   -890,  -1685,  -2511,  -3281,
                    -3907,  -4316,  28310,  -4316,  -3907,  -3281,  -2511,  -1685,   -890,
                     -204,    319,    650,    788,    761,    610,    390,    152,    -58,
                     -210,   -291,   -301,   -255,   -176
};

void inToneH(void)
{
                Uint16 i;

                fir2(inR16D,H_TH,TempD,dufr_THR,NX_T,NH_TH);  //R高音
                for(i=0;i<SYSDBL;i++)
                {
                 inR16D[i]+=(TempD[i]*RTH_VOL);

                }

            fir2(inL16D,H_TH,TempD,dufr_THL,NX_T,NH_TH);  //L高音

                for(i=0;i<SYSDBL;i++)
                {
                 inL16D[i]+=(TempD[i]*LTH_VOL);
                }
}

楼主:
如取消这些数据定位,或定位到其他段,程序就运行不正常,编译是通过的,就是运行不了。
#pragma DATA_SECTION (dufr_THR,".my4DARAM")    //数据定位
#pragma DATA_SECTION (dufr_THL,".my4DARAM")    //数据定位

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VECT:     origin = 0x3ff00, len = 0x100
   PAGE 0:     SDRAM:    origin = 0x40000, len = 0x3c0000
   PAGE 0:     FLASH:    origin = 0x400000, len = 0x200000
   PAGE 0:     DARAM:    origin = 0xc0, len = 0x7f3e
   PAGE 0:     SARAM:    origin = 0x10000, len = 0x2ff00
   PAGE 0:     myDARAM4000: origin = 0x8000, len = 0xc00
   PAGE 0:     myDARAM4600: origin = 0x8c00, len = 0x176
   PAGE 0:     myDARAM46BB: origin = 0x8d76, len = 0x13a
   PAGE 0:     myDARAM475E: origin = 0x8ebc, len = 0xfe
   PAGE 0:     myDARAM47E0: origin = 0x8fc0, len = 0x1ffe
}
/*************************************************************************************/
    /******************自定义段************************************/
SECTIONS {

         .mySARAM:             {} > SARAM PAGE 0

         //.my_1DARAM:     {} > myDARAM3F7A PAGE 0
         .my1DARAM:     {} > myDARAM4000 PAGE 0
         .my2DARAM:     {} > myDARAM4600 PAGE 0
         .my3DARAM:     {} > myDARAM46BB PAGE 0
         .my4DARAM:     {} > myDARAM475E PAGE 0
         .my5DARAM:     {} > myDARAM47E0 PAGE 0
         }

楼主:
DSPLIB库函数的参数是不是要有什么要求。

楼主:
使用的是C550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