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10-18):
采用两级语音放大电路,目前的增益已经达到400多,但是嘴需要离麦克10cm 才能实现语音识别,客户需要20cm. 另外存在DC 偏移的问题。 求大家建议。谢谢

楼主:
怎么贴图呢?

楼主用的是MEMS麦克风,不是驻极体麦克风。

网友A:
图片看不到,把原理图贴上来,语音采集用的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吗?我们做过产品,3米拾音都没问题的。

网友B:
先查一下Mic灵敏度

网友C:
另外,C1与R1之间是否要接地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C1与R1之间是否要接地电阻?

这个不要吧,

我是考虑,电容没有放电回路,会不会阻塞?没有实际经验,是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1丶R2都弄大。

为什么?你能讲讲原理么?

楼主:
MIC型号: MSM42A3722H8, 灵敏度没有问题的, 用音频COdec处理很好。 之前的DC 便宜很大,R4从2K改成500后好了不少,但是还有,而且不稳定

网友B:
不怀疑你MIC品质,是怀疑你MIC电路!

楼主:
MIC电路就是上面图纸里的了。

网友E:
驻极体话筒,你没加直流偏置??

网友F:
算一算R1C1的时间常数是多少?截止频率又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算一算R1C1的时间常数是多少?截止频率又是多少呢?

大概算了一下,1千5(不知对否),偏大,但不像是主因。

网友G:
调节一下C2  C3的容值咋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驻极体话筒,你没加直流偏置??

正解.
正常应该1米左右无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1丶R2都弄大。

不要点评我看不见。
R1弄大,即Rin变大,然后呢?

别躲躲藏藏,这不是你的风格。出来吧不打你,我有好事儿找你商量,机会难得。

楼主:
直流偏置如何解释?谢谢。软件出身,这些有点不清楚。多谢

网友E:
建议楼主问下搞硬件的朋友,硬件不是三天两头能学起来的,特别是模拟部分。实在没人,就找度娘看下驻极体话筒怎么用。

网友I:
原理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做模拟电路呢,不光原理图,还有最重要的是PCB元件的布局和走线。

网友J:
一般电容驻极体MIC,离10cm的灵敏度都超过10mV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驻极体话筒,你没加直流偏置??

一针见血

网友E:
不过刚才看了下,他那个是个龟麦。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不过刚才看了下,他那个是个龟麦。

什么是龟麦?

网友L:
电路阻抗问题,输入阻抗小,而驻极话筒的阻抗大。间接的拉低了信号的输出幅度,建议第一级用同相放大

网友M:
晕哦,居然是反相放大。

网友B:
无论驻机体还是龟麦,合理输出阻抗都不高,k级甚至还低,配合反相放大无碍。

网友N:
学习学习,这个没研究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晕哦,居然是反相放大。

反了两次不就还是正的,有些不明白影响的地方在哪,能指教一下吗?

运放接成同相放大器和反向放大器的对外阻抗是不同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O:
反了两次不就还是正的,有些不明白影响的地方在哪,能指教一下吗?

了解了,也就是说,还是输入阻抗的问题。

网友A:
输入信号放大400,个人认为你的噪声也会放大很多,噪声一旦太高,会淹没有用的语音信号,做语音识别肯定达不到要求的。你的语音输出的质量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P:
听13楼的,C1换为10uF

网友Q:
R1,R2都放大10倍

网友R:
1.放大倍数400多,搞得是不是有点大。
没有用过语音识别,但是见过驻极体的放大电路,好像也就是一级放大,80倍左右。

2.C2 和 C3两个电容干什么用的。防止运放电路振荡?
我觉得不需要。C2的值是NC,没有焊接?
C3的值2.2uF,是不是太大了点。如果语音信号是10K的,C3的阻抗只有几个欧姆,这个运放还怎么放大交流信号?

建议你用一级放大,C2、C3电容去掉。
另外建议C1换大一些例如4.7u,R1/R2也大一些,例如10K/8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