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识字——“匹配”

楼主(2016-10-18):
(无正文)

楼主:
原本,是这样的:

此为线性。

楼主:
不满意仅局限于线性,于是乎就有了这个:

看似存在一个最大功率点。

楼主:
其实,那只是输出特性曲线中的一条。如果是非线性的,不同输出的特性曲线形态也不同,特别是脱离近似线性的那段可能更诡异(通常是限流保护)。一般,采用某个额定值加以限制。那么,“匹配”就成了这样:

楼主:
上面仅是常见的类似“电压源”的情形,类似“电流源”的按对偶处理。

楼主:
最基础且简单的“匹配”就是《电路原理》中的最大功率传输定理所述的线性电路。虽然在通常中低频(含非射频和微波类的高频)范围内,这种线性(或近似线性)的“匹配”不多见(或几乎没有),但是在射频和微波范畴内,这种线性(或至少近似线性)的“匹配”常见。

网友A:
恐怕RF电路,也需要稳压电源吧?

不可能都是电池供电吧?

稳压电源,什么时候要求变化的负载匹配过?

No,从来没有。

阻抗匹配的理论方法,都是前人的工作,是正确合理的。

正如奈奎斯图判据,从来不谈论3个相位裕量为0的时候存在3个不同震荡频率一样。

阻抗匹配的理论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是默认信号源,是存在不可忽视的阻抗的。

如果信号源的阻抗为0,那么这不是阻抗匹配和Simtih圆以及从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所能想象的。

事实上,只要信号源的阻抗,远小于负载,就可以使用电阻进行匹配了。

现实的高频电路,都是这么做的。

简而言之。

电路原理教科书,都是默认电压元存在内阻。

而且这个内阻与负载相比,不可忽视。

而一旦电压元内阻,远小于负载。

那么这不在教科书的想象力范围之中。

但是在现实电路之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