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单片机和显示屏,能不能实现支付宝扫码支付

楼主(2016-10-18):
用STM32单片机和显示屏,能不能实现支付宝扫码支付??
扫码支付一定要上linux吗?仅仅是单片机和显示屏可以么
有相关资料么@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两位大神

网友A:
不用linux也可以实现,但可能会比较麻烦。
或者你把付款的处理放到服务器端,stm32只负责显示和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linux也可以实现,但可能会比较麻烦。
或者你把付款的处理放到服务器端,stm32只负责显示和传输数据 ...

我们这有自行车租赁的,租赁前也是用支付宝或微信扫一个固定的二维码,然后取车,还车之后,在支付宝或微信里有结算弹出,我想应该就是你说的放到服务器把,这样的话不需要在显示屏上显示二维码,直接用固定的就可以了。但是这要制作服务窗和公共号。
还有一种速易递快递箱见过吗?快递超过一天不去取就产生费用,根据费用生成的二维码,直接用支付宝扫码支付就行,不需要用户输入金额,这个就是带金额的二维码,这个感觉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有自行车租赁的,租赁前也是用支付宝或微信扫一个固定的二维码,然后取车,还车之后,在支付宝或微 ...

有些用的嵌入式linux,或者干脆就是安卓系统订制的,就很容易实现了。
那种快递箱,很多用安卓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用的嵌入式linux,或者干脆就是安卓系统订制的,就很容易实现了。
那种快递箱,很多用安卓系统的。 ...

要做充电桩啊,要搞支付啊,有没有什么资料和指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做充电桩啊,要搞支付啊,有没有什么资料和指点的

充电桩没搞过,支付还了解一些。
你找T叔问问,他资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桩没搞过,支付还了解一些。
你找T叔问问,他资料多

帮忙@一下呗,我不认识T叔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做充电桩啊,要搞支付啊,有没有什么资料和指点的

〓◆ 电动汽车充电桩相关专辑 8册 57.5M ◆〓

这是团队行为的大工程,水较深,如果基础条件不佳的话,建议还是改做其他项目为妥.老司机的忠告哦,哈哈

网友C:
一般确实是在服务器端处理二维码之类的协议,32上处理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电动汽车充电桩相关专辑 8册 57.5M ◆〓

这是团队行为的大工程,水较深,如果基楚条件不佳的话,建议 ...

大神说的是,但是这种事情不是我等小弟可以决定的,对我来说借此机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确实是在服务器端处理二维码之类的协议,32上处理太麻烦了。

嗯嗯,二维码内一般都包含什么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二维码内一般都包含什么信息?

包含信息要看你要怎么处理了,可以包含链接啊,信息,文本,图片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是,但是这种事情不是我等小弟可以决定的,对我来说借此机会,学习学习 ...

涉及面太广了,充电桩或许能搞定(锂电不能快充哦),二维扫码也不难,联个网也在话下,但是你要拉人钱包里银子,哈哈,这就不是阿猫阿狗能力范围了.
眼下充电桩大难题就是锂电不能快充,你让人家等上10小时,恐怕没人有这个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涉及面太广了,充电桩或许能搞定(锂电不能快充哦),二维扫码也不难,联个网也在话下,但是你要拉人钱包里银子 ...

拉人钱包那是运营该做的,咱就把技术学到手就行了,长点见识,学点技术,可以了。
锂电不能快充?那现在的电动汽车用的都是锂电池,不是都标配交流慢充和直流快充两个插头的么?
您是指现在的直流快充还是不够快的意思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人钱包那是运营该做的,咱就把技术学到手就行了,长点见识,学点技术,可以了。
锂电不能快充?那现在 ...

铅蓄电池能做到10分钟充70%容量,这个我做过30~50A电流充,10分微温.
但锂电充达不到这个指标,所谓快充你看下指标就明白了.你让用户等几个小时恐怕不会愿意的.

网友D:
拿张纸印个二维码都行2

网友E(2017-06-29):
@twy
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
请问大佬,我手机支付宝付款成功之后,售货机的MCU是如何知道我已经付款成功了呢?

网友E:
楼主用STM32和显示屏扫码支付,STM32是如何知道支付成功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wy
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
请问大佬,我手机支付宝付款成功之后,售货机的MCU是如何知道我已经付款 ...

这个就是支付宝的那套支付开放ap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