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8):
图1片中IN+为4~20mA正,经过电阻R44后IN-流出。调试用电流源,电流为12mA时,R44两端电压为1.798V,测量Vout电压只有1.321V。 图2中将电流源GND与板子地连接后,测量Vout电压为1.798V,改变电流值,VR44电压与Vout相等。为什么要将电流源GND与板子地连接?

网友A:
看样子, 输入信号的共模范围的问题了.

从手册看, 输入信号应该在 V- 到 V+ -1(V) 的范围內, 自己验证一下吧

网友B:
电流源的地为什么不能接一起呢?

网友A:
应该是因为地电位和信号之间存在着一个偏置的问题.
不过楼主可否测量一下这个偏置是多少

网友C:
任何时候,地必须相连接的吧。

网友C:
REF应该是参考电压把,为什么要接地呢,奇怪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找到原因了,INA826是基极开路的,外部电路必须提供一个偏置电流的通路,所以在信号输入端提供一个到地的通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