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GBT驱动器为什么没有过流保护值

楼主(2016-10-18):
       熟悉金升阳IGBT驱动器的工程师都会发现,举个例子,QP12W05S-37A技术手册规格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当过流或短路保护动作时,驱动电路将输出故障信号。”但是,过流保护值到底是多少呢,好像规格书中没有找到,那么工程师在设计这个系统时怎样设计这个保护功能呢?

楼主:
      首先,明确一点,过流指的是IGBT这个器件,不是指驱动器本身,因此,驱动器给出这个值是不合理的,这个值实际上是要看IGBT这个器件能够承受多大的电流或者是工程师在设计时流过多大电流时需要IGBT关闭即不导通,之后把这样一个参数值反馈到驱动器上,驱动器根据反馈到的信息对IGBT的导通或关闭进行控制。

楼主:
对于金升阳驱动器,是如何实现保护的呢?
还是以QP12W05S-37A为例,该产品的13引脚功能为过流或短路故障输入,其实现的原理为:该引脚通过一个二极管和IGBT的C极相接,如果IGBT出现过流,及有大电流流过CE,那么Vce的电压就会变大,当Vce电压达到一定值时(技术手册中会给出具体的数据,这个值才是有意义的),即达到驱动器13引脚的保护阀值电压,就会进行保护,关断IGB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金升阳驱动器,是如何实现保护的呢?
还是以QP12W05S-37A为例,该产品的13引脚功能为过流或短路故障输 ...

现在的IGBT不是都有保护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明确一点,过流指的是IGBT这个器件,不是指驱动器本身,因此,驱动器给出这个值是不合理的,这 ...

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明确一点,过流指的是IGBT这个器件,不是指驱动器本身,因此,驱动器给出这个值是不合理的,这 ...

IGBT驱动还需要反馈电路,有点迷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金升阳驱动器,是如何实现保护的呢?
还是以QP12W05S-37A为例,该产品的13引脚功能为过流或短路故障输 ...

说起来这么简单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金升阳驱动器,是如何实现保护的呢?
还是以QP12W05S-37A为例,该产品的13引脚功能为过流或短路故障输 ...

能给一个图进行分解吗?

网友C:
过流保护值是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IGBT不是都有保护电路吗?

保护电路的电路有现成的。

网友D:
IGBT本质上是一个MOS管,只不过他的电流比较大而已,是否正确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GBT本质上是一个MOS管,只不过他的电流比较大而已,是否正确呢?

IGBT的比mos管的优点多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GBT本质上是一个MOS管,只不过他的电流比较大而已,是否正确呢?

兼有MOSFET的高输入阻抗和GTR的低导通压降

网友F:
一般没有设计IGBT的保护电路。

网友F:
MOS管也需要吗?

网友G:
版主,请问这个保护功能跟什么有关系?怎么理解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于金升阳驱动器,是如何实现保护的呢?
还是以QP12W05S-37A为例,该产品的13引脚功能为过流或短路故障输 ...

能画一个框图表示一下吗?

网友H:
IGBT驱动器有过流保护值,怎么设计保护电路?

网友I:
故障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I:
这个数值是怎么反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保护电路的电路有现成的。

看过这个IGBT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IGBT本质上是一个MOS管,只不过他的电流比较大而已,是否正确呢?

IGBT的驱动能力强?

网友J:
引脚15是故障信号输出的。

网友J:
可以适当增加栅极电阻

网友K(2016-11-26):
感觉这个设计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尤其是设计不好的话 炸了 就损失惨重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对于金升阳驱动器,是如何实现保护的呢?
还是以QP12W05S-37A为例,该产品的13引脚功能为过流或短路故障输 ...

这个参考数值是多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X9mxefwIGrdPcdZm_F1x9X64mIZAAhDsh_ndqzJuDC_3d36eW3XhFztMzcDRdqj4lFW ...

还是没有给出保护电路的设计方案。

网友M(2017-03-25):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X9mxefwIGrdPcdZm_F1x9X64mIZAAhDsh_ndqzJuDC_3d36eW3XhFztMzcDRdqj4lFW ...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