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04的典型接法。

楼主(2016-10-18):
IR2104的典型接法里VCC和VCOM之间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取值?

网友A:
那个电容叫“自举”电容。作用当然就是自举,为半桥或者全桥上管的驱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叫“自举”电容。作用当然就是自举,为半桥或者全桥上管的驱动供电。 ...

自举电容在VCC和VS之间,除了它还有一个接在VCC和地之间的电容,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举电容在VCC和VS之间,除了它还有一个接在VCC和地之间的电容,它的作用是什么 ...

“还有一个接在VCC和地之间的电容,它的作用是什么”
接在电源与地线之间,当然是电源滤波,准确地说是降低电源内阻,使其在较高频率时接近理想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接在VCC和地之间的电容,它的作用是什么”
接在电源与地线之间,当然是电源滤波,准确地说是降 ...

请问高频时事如何降低电源内阻的呢?是因为电容通高频足低频的特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高频时事如何降低电源内阻的呢?是因为电容通高频足低频的特性吗

“电容通高频足低频”
“足”应为“阻”

“电容通高频阻低频”仅仅是一种非常粗略的说法。
应该说电容的容抗随频率升高而降低,容抗与频率成反比。

网友B:
取值范围至少要大于珊基电容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