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正负电源供电问题求解!!!

楼主:
本人再做的项目中,要求能电池供电,所以输入电压一般在5V左右,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压为3.3V,输入信号为温度电信号,需要经过调理放大,但当温度为负时,运放单电源供电便不能正常放大,寻找电源转换芯片等弄了很久,依旧没找到合适的,要么价钱太贵,要么不符合要求!!求大神支招解决。。。在线等,在此谢过!!

网友A(2016-10-18):
说了一堆,找不到重点。我帮你猜一下吧,你的传感器在温度为负的时候,输出信号到了负电压范围,运放处理不了了是不是?跟正负电源有半毛钱关系?加个整垫电压,让输出时钟为正不就好了?

网友B:
伏电源很简单的事情,硬件的整个电路<1.5元,利用MCU的IO口的,几毛钱(只不过负压只有1/2VCC)

网友C:
不就是要产生一个负电压给运放供电嘛,电荷泵芯片就OK了,比如SGM3206,很简单的应用:

网友D:
先弄清楚你的信号输入电压范围,然后根据范围做相应的偏置就好了。你追求的是差分信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弄清楚你的信号输入电压范围,然后根据范围做相应的偏置就好了。你追求的是差分信号吧 ...

运放的偏置是什么?运放正负供电不就可以了?这样的IC很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偏置是什么?运放正负供电不就可以了?这样的IC很多啊。

IC挺多。关键是要适用啊。电池供电啊。

网友F:
鼓励一下新人,楼主说的负电压信号怎么让运放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