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变压器不需要散热

楼主(2016-10-18):
有没有一种变压器,损耗很小,不需要散热系统,用在逆变上的,频率24KHZ左右,功率大概在20KVA。大神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材料的变压器,求推荐。谢谢

网友A:
24KHZ,那就是铁粉芯了,不过20KVA,就算效率95%,也有1Kw的热要跑,大概还是要头疼散热问题的。

网友B:
那就把体积搞大。。。
用大的磁心效率可以提高一点,表面积够大了不要风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