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 tim4中断

楼主(2016-10-18):
用tim4定时器中断定时,写好后单独用可以进中断但是插入到别人的程序中却进不去中断,程序应该没问题,求解

网友A:
诊断屏蔽了? 还是设置被别人的程序改掉了?
最好借助调试器, 跟踪进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诊断屏蔽了? 还是设置被别人的程序改掉了?
最好借助调试器, 跟踪进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

版主好,我感觉应该是中断屏蔽了,但调试器是什么,本人小白。。

网友A:
哦, 这说法不明确, 仿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这说法不明确, 仿真器啊

用仿真器了,中断进不去

网友A:
那就对照寄存器, 看看哪里修改了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照寄存器, 看看哪里修改了设置了

寄存器初始化数值和view查看寄存器的值进行比较吗

网友B:
看看你插入的位置是不是后面还有别的初始化,修改了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插入的位置是不是后面还有别的初始化,修改了这个配置。

我把这个放到了所有初始化的最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放到了所有初始化的最后

放所有初始化最后?你要看有没有别的东西需要放最后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所有初始化最后?你要看有没有别的东西需要放最后 啊

你说的是那个先关总中断,再时钟初始化,还有再开总中断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