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III移植到STM32F10x

楼主(2016-10-18):
最近在百度上看了uCOS-III 的介绍后,诸多功能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感觉有必要升级一下开发环境。百度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8531313.htm环境:
  • STM32F10x 3.5固件库。
  • MDK4.23 编译器
  • uCos-III v3.03
         1. uCos-III 源文件KRN-K3XX-000000.zip
                   官网http://micrium.com/page/downloads/source_code
         我的网盘:http://115.com/file/anr4r6a8#
2.uCos-III 官网 移植程序
官网http://micrium.com/download/Micrium-Book-uCOS-III-STM32F107.exe
网盘http://115.com/file/dpuyusej#
一、第一步新建工程(在上一篇**中有详解)
二、新建文件夹uCOS_III。在此文件下新建四个文件夹uC-CPU,uC-LIB, uCOS-III。

1.uCOS-III下新建三个文件 Source, Ports, Cfg
复制KRN-K3XX-000000\Micrium\Software\uCOS-III\Source下所有文件到Source;
复制KRN-K3XX-000000\Micrium\Software\uCOS-III\Cfg\Template下所有文件到Cfg;
复制Micrium_uCOS-III-STM32F107-Eval-Atollic-TrueSTUDIO\Micrium\Software\uCOS-III\Ports\ARM-Cortex-M3\Generic\RealVie下所有文件到 Ports。

2. uC-LIB下新建三个文件 Source, Ports, Cfg
复制Micrium_uCOS-III-STM32F107-Eval-Atollic-TrueSTUDIO\Micrium\Software\uC-LIB文本文件到Source
复制Micrium_uCOS-III-STM32F107-Eval-Atollic-TrueSTUDIO\Micrium\Software\uC-LIB\Cfg\Template下 lib_cfg.h 到Cfg
复制Micrium_uCOS-III-STM32F107-Eval-Atollic-TrueSTUDIO\Micrium\Software\uC-LIB\Ports\ARM-Cortex-M3\RealView 下lib_mem_a.asm 到Ports

3. uC-CPU下新建三个文件 Source, Ports,Cfg
复制Micrium_uCOS-III-STM32F107-Eval-Atollic-TrueSTUDIO\Micrium\Software\uC-CPU下三个文本文件到Source
复制Micrium_uCOS-III-STM32F107-Eval-Atollic-TrueSTUDIO\Micrium\Software\uC-CPU\ARM-Cortex-M3\GNU下三个文件到 Ports
复制Micrium_uCOS-III-STM32F107-Eval-Atollic-TrueSTUDIO\Micrium\Software\EvalBoards\Micrium\uC-Eval-STM32F107\Atollic\uCOS-III\APP下cpu_cfg.h 到Cfg

4.复制Micrium_uCOS-III-STM32F107-Eval-Atollic-TrueSTUDIO\Micrium\Software\EvalBoards\Micrium\uC-Eval-STM32F107\Atollic\uCOS-III\APP下app_cfg.h 到Main中。

楼主:
好了, 到这里工程文件以复制完了。
1.把工程引用文件路径指定 参图:

2.添加工程文件:

楼主:
1 #include "os.h"
2 #include "Kernel.h"
3 #include "Config.h"
5 int main()
6 {
7     SystemConfigInit();
8     KeranlTask();
10     return 0;
11 }
1 /*-------------------------------------------------------------------------
  3                             软件主体
  6 -------------------------------------------------------------------------*/
  8 #include "os.h"
  9 #include "kernel.h"
10 #include "config.h"
12 extern void SysTickInit(void);
14 static OS_TCB taskStartTCB;
15 static CPU_STK startTask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启动任务的程序空间
17 static OS_TCB task1TCB;
18 static CPU_STK task1_stk[TASK1_STK_SIZE];
20 static OS_TCB task2TCB;
21 static CPU_STK task2_stk[TASK2_STK_SIZE];
23 static OS_TCB task3TCB;
24 static CPU_STK task3_stk[TASK3_STK_SIZE];
26 static volatile OS_SEM taskSem;
27 static volatile OS_ERR err;
29 /*******************************************************************************
30 * Function Name :void StartTask(void)
31 * Description   :启动任务
32 * Input         :
33 * Output        :
34 * Other         :
35 * Date          :2012.04.18  11:48:23
36 *******************************************************************************/
37 void StartTask(void)
38 {
40     led_init();
41     SysTickInit();
43     OSTaskCreate(    (OS_TCB     *)&task1TCB,
44                     (CPU_CHAR     *)"task1",
45                     (OS_TASK_PTR)task1,
46                     (void         *)0,
47                     (OS_PRIO     )TASK1_PRIO,
48                     (CPU_STK    *)&task1_stk[0],
49                     (CPU_STK_SIZE)TASK1_STK_SIZE / 10,
50                     (CPU_STK_SIZE)TASK1_STK_SIZE,
51                     (OS_MSG_QTY    )0,
52                     (OS_TICK    )0,
53                     (void        *)0,
54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55                     (OS_ERR        *)&err);
57     OSTaskCreate(    (OS_TCB     *)&task2TCB,
58                     (CPU_CHAR     *)"task2",
59                     (OS_TASK_PTR)task2,
60                     (void         *)0,
61                     (OS_PRIO    ) TASK2_PRIO,
62                     (CPU_STK    *)&task2_stk[0],
63                     (CPU_STK_SIZE)TASK2_STK_SIZE / 10,
64                     (CPU_STK_SIZE)TASK2_STK_SIZE,
65                     (OS_MSG_QTY)0,
66                     (OS_TICK    )0,
67                     (void        *)0,
68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69                     (OS_ERR        *)&err);
72     OSTaskCreate(    (OS_TCB     *)&task3TCB,
73                     (CPU_CHAR     *)"task3",
74                     (OS_TASK_PTR)task3,
75                     (void         *)0,
76                     (OS_PRIO    )TASK3_PRIO,
77                     (CPU_STK    *)&task3_stk[0],
78                     (CPU_STK_SIZE)TASK3_STK_SIZE / 10,
79                     (CPU_STK_SIZE)TASK3_STK_SIZE,
80                     (OS_MSG_QTY)0,
81                     (OS_TICK    )0,
82                     (void        *)0,
83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84                     (OS_ERR        *)&err);
86     OSSemCreate(    (OS_SEM     *)&taskSem,
87                     (CPU_CHAR     *)"taskSem",
88                     (OS_SEM_CTR)0,
89                     (OS_ERR     *)err);
91     OSTaskDel(        (OS_TCB     *)&taskStartTCB,
92                     (OS_ERR     *)&err);
93 }
95 static void task1(void *p_arg)
96 {
98     while (1)
99     {
100         led_on(LED_4);
101         OSTimeDly(    (OS_TICK    )200,
102                     (OS_OPT        )OS_OPT_TIME_DLY,
103                     (OS_ERR     *)&err);
105         led_off(LED_4);
106         OSTimeDly(    (OS_TICK    )200,
107                     (OS_OPT        )OS_OPT_TIME_DLY,
108                     (OS_ERR     *)&err);
110         OSSemPost(    (OS_SEM     *)&taskSem,
111                     (OS_OPT        )OS_OPT_POST_ALL,
112                     (OS_ERR     *)&err);
114     }
115 }
117 static void task2(void *p_arg)
118 {
119     while (1)
120     {
121         led_on(LED_5);
122         OSSemPend(    (OS_SEM     *)&taskSem,
123                     (OS_TICK    )10000,
124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125                     (CPU_TS         *)0,
126                     (OS_ERR     *)&err);
128         led_off(LED_5);
129         OSSemPend(    (OS_SEM     *)&taskSem,
130                     (OS_TICK    )10000,
131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132                     (CPU_TS         *)0,
133                     (OS_ERR     *)&err);
135     }
136 }
138 static void task3(void *p_arg)
139 {
141     while (1)
142     {
143         led_on(LED_3);
144         OSTimeDly(    (OS_TICK    )100,
145                     (OS_OPT        )OS_OPT_TIME_DLY,
146                     (OS_ERR     *)&err);
148         led_off(LED_3);
149         OSTimeDly(    (OS_TICK    )100,
150                     (OS_OPT        )OS_OPT_TIME_DLY,
151                     (OS_ERR     *)&err);
153     }
154 }
157 /*******************************************************************************
158 * Function Name :void KeranlTask(void)
159 * Description   :启动任务
160 * Input         :
161 * Output        :
162 * Other         :
163 * Date          :2012.04.18  11:05:47
164 *******************************************************************************/
165 void KeranlTask(void)
166 {
167     CPU_Init();
168     OSInit((OS_ERR *)&err);
170     OSTaskCreate(    (OS_TCB     *)&taskStartTCB,
171                     (CPU_CHAR     *)"task_start",
172                     (OS_TASK_PTR)StartTask,
173                     (void         *)0,
174                     (OS_PRIO    ) STARTUP_TASK_PRIO,
175                     (CPU_STK    *)&startTaskStk[0],
176                     (CPU_STK_SIZE)STARTUP_TASK_STK_SIZE / 10,
177                     (CPU_STK_SIZE)STARTUP_TASK_STK_SIZE,
178                     (OS_MSG_QTY)0,
179                     (OS_TICK    )0,
180                     (void        *)0,
181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182                     (OS_ERR        *)&err);
184     OSStart((OS_ERR *)&err);
185 }

楼主:
Kernel.h
#ifndef _kernel_h_
#define _kernel_h_

#include "os.h"

static void task1(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2(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3(void *p_arg);

void KeranlTask(void);

#endif
Config.c
/*
********************************************************************************
*                                  uC/OS-II
*
*                              ARM Cortex-M3 Port
*
* File          : Config.C
* Version       : V1.0
* By            : 王宏强
*
* For           : Stm32f10x
* Mode          : Thumb2
* Toolchain     :
*                     RealView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MDK)
*                     Keil uVision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内部 系统的配置
*
*                    1,系统中断优先级模式设置
*                    2,系统程序启动指定
*                    3,系统时钟计时器配置
*                    4,芯片引脚初始化
*
* Date          : 2012.05.22
*******************************************************************************/

#include "mis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include "config.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USE_STM3210B_EVAL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endif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DISABLE);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volatile CPU_INT32U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函 数 名:void IWDG_Init(void)
功能描述:看门狗初始化
入口参数:
返回参数:
创建时间: 2011.6.24
********************************************************************************/
void IWDG_Init(void)
{

    IWDG_WriteAccessCmd( IWDG_WriteAccess_Enable );
    IWDG_SetPrescaler( IWDG_Prescaler_64);    //最小
    IWDG_SetReload( 0x138);        //40KHz内部时钟 0.5s
    IWDG_WriteAccessCmd( IWDG_WriteAccess_Disable );
    IWDG_Enable();
    IWDG_ReloadCounter();
}

/*******************************************************************************
* Function Name :void SysTickInit(void)
* Description   :系统定时器时间配置
* Input         :
* Output        :
* Other         :时基为1ms
* Date          :2011.11.03  12:59:13
*******************************************************************************/
void SysTickInit(void)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uCOS时基1ms
}
/*******************************************************************************
* Function Name :void InterruptOrder(void)
* Description   :中断向量,优先级
* Input         :
* Output        :
* Other         :
* Date          :2011.10.27  11:50:05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_1 );//优先级设置
}

/*******************************************************************************
* Function Name :void SystemConfig(void)
* Description   :系统初始化
* Input         :
* Output        :
* Other         :
* Date          :2011.10.27  13:14:59
*******************************************************************************/
void SystemConfigInit(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优先级设置
    GPIO_Configuration();    //端口初始化,所有端口关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ed_on(CPU_INT32U n)
{
    switch (n)
    {
        case LED_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break;
        case LED_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break;
        case LED_2: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
        break;
        case LED_3: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break;
        case LED_4: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break;
        case LED_5: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_off(CPU_INT32U n)
{
    switch (n)
    {
        case LED_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break;
        case LED_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break;
        case LED_2: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4);
        break;
        case LED_3: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break;
        case LED_4: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break;
        case LED_5: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Config.h
/****************************************Copyright (c)**************************************************
** Modified by:        王宏强
** Modified date:      2012-05-20
** Version:            v3.0
** Descriptions:       修改用于STM32F10x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include "os.h"

/********************************/
/*       系统配置函数           */
/********************************/
#define LED_0 0
#define LED_1 1
#define LED_2 2
#define LED_3 3
#define LED_4 4
#define LED_5 5

void Delay(volatile CPU_INT32U nCount);
void IWDG_Init(void);
void SysTickInit(void);
void SystemConfigInit(void);
void led_init(void);
void led_on(CPU_INT32U n);
void led_off(CPU_INT32U n);

/********************************************************************************************************
**                            End Of File
********************************************************************************************************/
app_cfg.h
/*
*********************************************************************************************************
*                                              EXAMPLE CODE
*
*                          (c) Copyright 2003-2007; Micrium, Inc.; Weston, FL
*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develop a similar product.
*               Please help us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Embedded community with the finest
*               software available.  Your honesty is greatly appreciated.
*********************************************************************************************************
*/

/*
*********************************************************************************************************
*
*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
*                                     ST Microelectronics STM32
*                                              on the
*
*                                     Micrium uC-Eval-STM32F107
*                                        Evaluation Board
*
* Filename      : app_cfg.h
* Version       : V1.00
* Programmer(s) : FT
*********************************************************************************************************
*/

#ifndef  APP_CFG_MODULE_PRESENT
#define  APP_CFG_MODULE_PRESENT

/*
*********************************************************************************************************
*                                       MODULE ENABLE / DISABLE
*********************************************************************************************************
*/

#define  APP_CFG_FS_EN                          DEF_DISABLED
#define  APP_CFG_USB_DEV_EN                     DEF_DISABLED
#define  APP_CFG_USB_OTG_EN                     DEF_DISABLED
#define  APP_CFG_USB_HOST_EN                    DEF_DISABLED

/*
*********************************************************************************************************
*                                              TASKS NAMES
*********************************************************************************************************
*/

/*
*********************************************************************************************************
*                                            TASK PRIORITIES
*********************************************************************************************************
*/

#define  APP_TASK_START_PRIO                               2

/*
*********************************************************************************************************
*                                            TASK STACK SIZES
*                             Size of the task stacks (# of OS_STK entries)
*********************************************************************************************************
*/

#define  APP_TASK_START_STK_SIZE                         512

/*
*********************************************************************************************************
*                                        uC/LIB CONFIGURATION
*********************************************************************************************************
*/

#define  LIB_MEM_CFG_OPTIMIZE_ASM_EN            DEF_ENABLED
#define  LIB_MEM_CFG_ARG_CHK_EXT_EN             DEF_ENABLED
#define  LIB_MEM_CFG_ALLOC_EN                   DEF_ENABLED
#define  LIB_MEM_CFG_POOL_NBR                             10
#define  LIB_MEM_CFG_HEAP_SIZE                   (2 * 1024L)

/*
*********************************************************************************************************
*                                       BSP CONFIGURATION
*********************************************************************************************************
*/

#define  BSP_CFG_SER_COMM_SEL                   BSP_SER_COMM_UART_02

/*
*********************************************************************************************************
*                                     TRACE / DEBUG CONFIGURATION
*********************************************************************************************************
*/

#define  TRACE_LEVEL_OFF                                   0
#define  TRACE_LEVEL_INFO                                  1
#define  TRACE_LEVEL_DBG                                   2

#define  APP_TRACE_LEVEL                        TRACE_LEVEL_DBG
#define  APP_TRACE                              BSP_Ser_Printf

#include  <cpu.h>
void  BSP_Ser_Printf   (CPU_CHAR *format, ...);

#define  FS_TRACE_LEVEL                         TRACE_LEVEL_DBG
#define  FS_TRACE                               BSP_Ser_Printf

#define  APP_TRACE_INFO(x)                      ((APP_TRACE_LEVEL >= TRACE_LEVEL_INFO) ? (void)(APP_TRACE x) : (void)0)
#define  APP_TRACE_DBG(x)                       ((APP_TRACE_LEVEL >= TRACE_LEVEL_DBG ) ? (void)(APP_TRACE x) : (void)0)

/* task priority */
#define STARTUP_TASK_PRIO 4
//#define TASK_MODBUS_PRIO 5
//#define TASK_SI4432_PRIO 6

#define TASK1_PRIO 10
#define TASK2_PRIO 13
#define TASK3_PRIO 14

/* task stack size */
#define STARTUP_TASK_STK_SIZE 100
#define TASK_MODBUS_SIZE 80
#define TASK1_STK_SIZE 80
#define TASK2_STK_SIZE 80
#define TASK3_STK_SIZE 80
//#define TASK_SI432_SIZE 80

#endif

楼主:
下面对Project\App\uCOS_III\uC-CPU\Ports 下cpu_a.s进行修改, 因为这是GNU的汇编代码。
如下替换:
‘@’ 换为‘;’
.global  换为EXPORT
以下代码
.text
.align 2
.thumb
.syntax unified
换为

         PRESERVE8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THUMB
把函数名上的.thumb_func  在前后添加 ‘;’注释掉;
并把函数 名后紧跟的‘:’删除。
修改后如下:
cpu_a.s

;********************************************************************************************************
;                                                uC/CPU
;                                    CPU CONFIGURATION & PORT LAYER
;
;                          (c) Copyright 2004-2011; Micrium, Inc.; Weston, FL
;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
;               uC/CPU is provided in source form to registered licensees ONLY.  It is
;               illegal to distribute this source code to any third party unless you receive
;               written permission by an authorized Micrium representative.  Knowledge of
;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develop a similar product.
;
;               Please help us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Embedded community with the finest
;               software available.  Your honesty is greatly appreciated.
;
;               You can contact us at www.micrium.com.
;********************************************************************************************************

;********************************************************************************************************
;
;                                            CPU PORT FILE
;
;                                            ARM-Cortex-M3
;                                            GNU C Compiler
;
; Filename      : cpu_a.s
; Version       : V1.29.00.00
; Programmer(s) : JJL
;********************************************************************************************************

;********************************************************************************************************
;                                           PUBLIC FUNCTIONS
;********************************************************************************************************

    EXPORT  CPU_IntDis
    EXPORT  CPU_IntEn

    EXPORT  CPU_SR_Save
    EXPORT  CPU_SR_Restore

    EXPORT  CPU_WaitForInt
    EXPORT  CPU_WaitForExcept

    EXPORT  CPU_CntLeadZeros
    EXPORT  CPU_CntTrailZeros
    EXPORT  CPU_RevBits

;********************************************************************************************************
;                                      CODE GENERATION DIRECTIVES
;********************************************************************************************************

    PRESERVE8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THUMB

;$PAGE
;********************************************************************************************************
;                                    DISABLE and ENABLE INTERRUPTS
;
; Description : Disable/Enable interrupts.
;
; Prototypes  : void  CPU_IntDis(void);
;               void  CPU_IntEn (void);
;********************************************************************************************************

;.thumb_func
CPU_IntDis
        CPSID   I
        BX      LR

;.thumb_func
CPU_IntEn
        CPSIE   I
        BX      LR

;********************************************************************************************************
;                                      CRITICAL SECTION FUNCTIONS
;
; Description : Disable/Enable interrupts by preserving the state of interrup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               state of the interrupt disable flag is stored in the local variable 'cpu_sr' & interrupts
;               are then disabled ('cpu_sr' is allocated in all functions that need to disable interrupts).
;               The previous interrupt state is restored by copying 'cpu_sr' into the CPU's status register.
;
; Prototypes  : CPU_SR  CPU_SR_Save   (void);
;               void    CPU_SR_Restore(CPU_SR cpu_sr);
;
; Note(s)     : (1) These functions are used in general like this :
;
;                       void  Task (void  *p_arg)
;                       {
;                           CPU_SR_ALLOC();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                               :
;                               :
;                           CPU_CRITICAL_ENTER();               /* cpu_sr = CPU_SR_Save();                  */
;                               :
;                               :
;                           CPU_CRITICAL_EXIT();                /* CPU_SR_Restore(cpu_sr);                  */
;                               :
;                       }
;********************************************************************************************************

;.thumb_func
CPU_SR_Save
        MRS     R0, PRIMASK                     ; Set prio int mask to mask all (except faults)
        CPSID   I
        BX      LR

;.thumb_func
CPU_SR_Restore                                 ; See Note #2.
        MSR     PRIMASK, R0
        BX      LR

;$PAGE
;********************************************************************************************************
;                                         WAIT FOR INTERRUPT
;
; Description : Enters sleep state, which will be exited when an interrupt is received.
;
; Prototypes  : void  CPU_WaitForInt (void)
;
; Argument(s) : none.
;********************************************************************************************************

;.thumb_func
CPU_WaitForInt
        WFI                                     ; Wait for interrupt
        BX      LR

;********************************************************************************************************
;                                         WAIT FOR EXCEPTION
;
; Description : Enters sleep state, which will be exited when an exception is received.
;
; Prototypes  : void  CPU_WaitForExcept (void)
;
; Argument(s) : none.
;********************************************************************************************************

;.thumb_func
CPU_WaitForExcept
        WFE                                     ; Wait for exception
        BX      LR

;$PAGE
;********************************************************************************************************
;                                         CPU_CntLeadZeros()
;                                        COUNT LEADING ZEROS
;
; Description : Counts the number of contiguous, most-significant, leading zero bits before the
;                   first binary one bit in a data value.
;
; Prototype   : CPU_DATA  CPU_CntLeadZeros(CPU_DATA  val);
;
; Argument(s) : val         Data value to count leading zero bits.
;
; Return(s)   : Number of contiguous, most-significant, leading zero bits in 'val'.
;
; Caller(s)   : Application.
;
;               This function is an INTERNAL CPU module function but MAY be called by application
;               function(s).
;
; Note(s)     : (1) (a) Supports 32-bit data value size as configured by 'CPU_DATA' (see 'cpu.h
;                       CPU WORD CONFIGURATION  Note #1').
;
;                   (b) For 32-bit values :
;
;                             b31  b30  b29  ...  b04  b03  b02  b01  b00    # Leading Zeros
;                             ---  ---  ---       ---  ---  ---  ---  ---    ---------------
;                              1    x    x         x    x    x    x    x            0
;                              0    1    x         x    x    x    x    x            1
;                              0    0    1         x    x    x    x    x            2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0         1    x    x    x    x           27
;                              0    0    0         0    1    x    x    x           28
;                              0    0    0         0    0    1    x    x           29
;                              0    0    0         0    0    0    1    x           30
;                              0    0    0         0    0    0    0    1           31
;                              0    0    0         0    0    0    0    0           32
;
;
;               (2) MUST be defined in 'cpu_a.asm' (or 'cpu_c.c') if CPU_CFG_LEAD_ZEROS_ASM_PRESENT is
;                   #define'd in 'cpu_cfg.h' or 'cpu.h'.
;********************************************************************************************************

;.thumb_func
CPU_CntLeadZeros
        CLZ     R0, R0                          ; Count leading zeros
        BX      LR

;$PAGE
;********************************************************************************************************
;                                         CPU_CntTrailZeros()
;                                        COUNT TRAILING ZEROS
;
; Description : Counts the number of contiguous, least-significant, trailing zero bits before the
;                   first binary one bit in a data value.
;
; Prototype   : CPU_DATA  CPU_CntTrailZeros(CPU_DATA  val);
;
; Argument(s) : val         Data value to count trailing zero bits.
;
; Return(s)   : Number of contiguous, least-significant, trailing zero bits in 'val'.
;
; Caller(s)   : Application.
;
;               This function is an INTERNAL CPU module function but MAY be called by application
;               function(s).
;
; Note(s)     : (1) (a) Supports 32-bit data value size as configured by 'CPU_DATA' (see 'cpu.h
;                       CPU WORD CONFIGURATION  Note #1').
;
;                   (b) For 32-bit values :
;
;                             b31  b30  b29  b28  b27  ...  b02  b01  b00    # Trailing Zeros
;                             ---  ---  ---  ---  ---       ---  ---  ---    ----------------
;                              x    x    x    x    x         x    x    1            0
;                              x    x    x    x    x         x    1    0            1
;                              x    x    x    x    x         1    0    0            2
;                              :    :    :    :    :         :    :    :            :
;                              :    :    :    :    :         :    :    :            :
;                              x    x    x    x    1         0    0    0           27
;                              x    x    x    1    0         0    0    0           28
;                              x    x    1    0    0         0    0    0           29
;                              x    1    0    0    0         0    0    0           30
;                              1    0    0    0    0         0    0    0           31
;                              0    0    0    0    0         0    0    0           32
;
;
;               (2) MUST be defined in 'cpu_a.asm' (or 'cpu_c.c') if CPU_CFG_TRAIL_ZEROS_ASM_PRESENT is
;                   #define'd in 'cpu_cfg.h' or 'cpu.h'.
;********************************************************************************************************

;.thumb_func
CPU_CntTrailZeros
        RBIT    R0, R0                          ; Reverse bits
        CLZ     R0, R0                          ; Count leading zeros
        BX      LR

;$PAGE
;********************************************************************************************************
;                                            CPU_RevBits()
;                                            REVERSE BITS
;
; Description : Reverses the bits in a data value.
;
; Prototypes  : CPU_DATA  CPU_RevBits(CPU_DATA  val);
;
; Argument(s) : val         Data value to reverse bits.
;
; Return(s)   : Value with all bits in 'val' reversed (see Note #1).
;
; Caller(s)   : Application.
;
;               This function is an INTERNAL CPU module function but MAY be called by application function(s).
;
; Note(s)     : (1) The final, reversed data value for 'val' is such that :
;
;                       'val's final bit  0       =  'val's original bit  N
;                       'val's final bit  1       =  'val's original bit (N - 1)
;                       'val's final bit  2       =  'val's original bit (N - 2)
;
;                               ...                           ...
;
;                       'val's final bit (N - 2)  =  'val's original bit  2
;                       'val's final bit (N - 1)  =  'val's original bit  1
;                       'val's final bit  N       =  'val's original bit  0
;********************************************************************************************************

;.thumb_func
CPU_RevBits
        RBIT    R0, R0                          ; Reverse bits
        BX      LR

;$PAGE
;********************************************************************************************************
;                                     CPU ASSEMBLY PORT FILE END
;********************************************************************************************************

    END

楼主:
修改os_cfg.h
OS_CFG_TS_EN宏定义改为0u
OS_CFG_SCHED_LOCK_TIME_MEAS_EN 宏定义改为0u
OS_CFG_TASK_DEL_EN 宏定义改为 1u
其它可根据自己的功能需要 先1u或ou。

这里Project\App\uCOS_III\uC-LIB\Source中lib_str.c的Str_FmtNbr_Int32 函数 的函数体内局部变量没有赋初值,不够严谨 这里赋初值如下:
CPU_CHAR     *pstr_fmt = (CPU_CHAR *)0;
    CPU_DATA      i = 0u;
    CPU_INT32U    nbr_fmt = 0u;
    CPU_INT32U    nbr_log = 0u;
    CPU_INT08U    nbr_dig_max = 0u;
    CPU_INT08U    nbr_dig_min = 0u;
    CPU_INT08U    nbr_dig_fmtd = 0u;
    CPU_INT08U    nbr_neg_sign = 0u;
    CPU_INT08U    nbr_lead_char = 0u;
    CPU_INT08U    dig_val = 0u;
    CPU_INT08U    lead_char_delta_0 = 0u;
    CPU_INT08U    lead_char_delta_a = 0u;
    CPU_BOOLEAN   lead_char_dig = 0u;
    CPU_BOOLEAN   lead_char_0 = 0u;
    CPU_BOOLEAN   fmt_invalid = 0u;
    CPU_BOOLEAN   print_char = 0u;
    CPU_BOOLEAN   nbr_neg_fmtd = 0u;

最后修改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 ,加载不同的启动文件 时不用怕,修改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OS_CPU_PendSVHandler 替换所有的PendSV_Handler
OS_CPU_SysTickHandler替换所有的SysTick_Handler
使中断执行uCos的中断函数。

楼主:
到这里就全部OK了。

仿真查看端口变化

编程结果过于臃肿:

开启3级优化:

再编译看结果: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移植到stm32F103R8的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