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救,STM8L IAR编译报程序空间不够。。。

楼主(2016-10-18):
MCU用的是STM8L151G,不知道为什么在IAR中老是报空间不足,其实才用了8K左右呀,单片机是32K的FLASH的呀,不知道是不是IAR设置的问题呢?
*******************************************************************************
*** MESSAGES
***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2394 bytes (max align 0x1) in
                    <[0x008000-0x009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f80).

网友A:
可能IAR配置问题吧
那个Library里 如果是FULL,改为SMALL 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IAR配置问题吧
那个Library里 如果是FULL,改为SMALL 验证下

应该是配置问题,在OPTION里MCU的型号都是对的,但是就是不行,可能是中间换过型号导致的,不知道是哪里还是保留原来8K容量的限制。

后来重新建一个工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检查链接脚本,型号改了,链接脚本可能还是用的默认的。
最好复制一份到自己的项目中,然后使用自己项目中的。而不是开发工具中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配置问题,在OPTION里MCU的型号都是对的,但是就是不行,可能是中间换过型号导致的,不知道是哪里 ...

类似问题 重建工程不失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链接脚本,型号改了,链接脚本可能还是用的默认的。
最好复制一份到自己的项目中,然后使用自己项目中 ...

这个应该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