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运放和PMOS管组成限流电路?

楼主(2016-10-18):
本人现在有 70W 19V直流电源一个  想让负载电流达到4A时关断输出。如何用P沟道MOS管IRF4905和运放 AP4310(LM358) 来组成一个限流电路,求电路图。

网友A:
PMOS是放在电源的+极端的,那么电流检测也要放到正极了。用LM358则需要比这个19V更高的辅助电源,似乎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是放在电源的+极端的,那么电流检测也要放到正极了。用LM358则需要比这个19V更高的辅助电源,似乎比较 ...

那要怎么办......我自己用3843做了一个12V转19V的DC-DC电源  现在想加一个限流保护电路

楼主:
这个限流保护电路有问题吗? 为什么我试了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B:
没效果,用PMOS容易爆管,用NMOS,底边开关简单,高边开关要复杂一点

网友C:
如果只是限流的话,可以直接利用MOS管的内阻来检测电流。

网友D:
用运放检测电流,输出电平。输出的电平在和一个基准值做比较(用运放),大于输出高电平,再通过一个二极管,去控制一个三极管,把FB引脚拉低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运放检测电流,输出电平。输出的电平在和一个基准值做比较(用运放),大于输出高电平,再通过一个二极管 ...

新手听得不是很懂 求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听得不是很懂 求电路图

大概画了下,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基本思路是这样,做些抗干扰措施,还可以加点滞回点。

网友F(2017-06-08):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