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试用初步

楼主(2016-10-18):
今天开始在试用开发板,之前没有接触过CHIPON 开发板,刚开始还真不知道怎么操作,看了CHIPON IDE视频教程后才明白一点。
1.新建自己的工程,安全期间我直接把Q1拆掉,新建一个工程编译直接就出错,选择芯片型号218(板子上标识218),编译时说检测编号216,

我寻找像KEIL里面的OPTION 那样来修改硬件设置,但是没找到,直接更改MAIN程序里面的头文件也不行,无奈只能新建一个工程。
问题1:在哪修改设置?

2.一切OK可以下载,也可以仿真,程序里面对P0.1状态进行定时翻转,用万用表测量IO口,但是IO口没反应,最后发现,片子根本没电,
仿真器的VDD,GND电压为零,难道只有在烧录和仿真时,VDD才有电?程序配置电源我选择的是5V电源。
问题2:烧录VDD GND是在烧录仿真时才给片子供电?电源设置会影响?3.仿真过程怎么添加变量?双击添加不了。

问题3:仿真过程怎么添加变量

4.很郁闷的把Q1焊接到板子上,开始测试,我把网上下载的程序以及配置文件复制到我的项目中,电源还是选择5V电源,下载OK
没有电池,所以我用了一个电阻代替。开始我什么也没接,LED1闪烁,过了几分钟,LED2闪烁,又过了几分钟全亮了,程序是汇编,看不大懂,程序里面是这样?有点疑惑

问题4:不带电池时,电量显示灯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状态?

5.四个LED是显示充电量,那理论上我加不同电阻对应有不同灯亮,为什么都只是LED1一个一直在闪烁?
我分别加的24欧姆和50欧姆
加24欧姆电阻测量电阻电压1V左右,加50欧姆电阻测量电阻两端电压4.3V左右

问题5:为什么对应不同电压值,对应的电量显示灯都只是有一个在闪烁?

问题6:厂家给的示例代码,能直接打开编辑下载?(能的话具体怎么操作)还是说只能自己新建把示例代码里面程序COPE,粘贴?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汇编真心只懂一点

网友A:
ChipON 是基于JAVA开发的IDE,可能有些使用习惯和KEIL等软件有区别,无法直接点击项目进入工作状态。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在打开了IDE后方能操作。1、里面重要的项目存放概念,工作空间和项目,一个工作空间内可以存放N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是独立的。如果需要将现有的一个项目加入你的工作空间,那么需要在IED的界面进行导入。操作下面方法。

开启时候选择的就是一个工作空间,建立好工作空间后如下

然后后再左边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右击鼠标,选择导入,点开 常规 的下拉,双击现有项目到工作空间,

然后浏览找到你需要导入的项目,选择确定,就能将项目加载到你现在的工作空间中进行编译和操作。加载的项目将会出现在你左边项目资源栏里。

2.芯片在PCB板子上放的是V216 ,所以你选择218进行编译的时候提示目标芯片无法匹配。抱歉,这是一个疏忽。更芯片型号,在IDE左边项目资源栏中右击需要修改的项目,选择属性,点开CHIPON下拉菜单,就有芯片型号选择,这个在IDE帮助文件中可以找到操作说明。

3.CHIPON IDE只支持硬件仿真,需要选择编译为DEBUG,请查看帮助中的详细说明或者,下载IDE后使用说明。当进行仿真下载后 IDE会和目标板进行调试通信,提示成功并且进入仿真界面。变量的、表达式的添加可以在窗口->显示视图->其他这个选择中找到并且添加。

4.测试充电,如果没有接入电池,BUCK电路的能量直接传到电池采样电路上,为4.2V限压点,并且电池无充电电流,将为认为处于冲满状态。。

至于你使用电阻进行测试,锂电池充电算法是需要模拟充电曲线时间的,每一个电量点就需要将电流和时间计算进去,类似库仑计算法。所以电流小但是电压改变不会立刻反应到指示上面,移动电源电量算法需要电压、电流、时间三者进行权衡进行指示。提高的程序是一个完整的移动电源程序。

楼主:
谢谢版主的耐心讲解,试着自己操作了一下并且参考了帮助,很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还有几个问题还想去请教一下

1.将原有实例代码导入到现有项目中,并不是将原有程序复制在现有项目下,这点感觉有点不太好,因为如果原有程序删除掉,现有项目中就看不到导入的程序,另外在现有项目中编程,也会改变原有程序(模板一般都不希望被改动)

2.之前问过在仿真时怎么查看变量值,但是还是不会操作,在窗口处添加了“变量添加”,为什么看不到变量名和值?添加不了,变量a,一直都看不到值,是设置没设置好?

3.为什么程序在仿真时出现“程序跑飞状态”,但是仿真器拔掉一切正常,软件我又装了一遍还是老样子。(主程序实现P1.4控制发光二极管闪烁)

网友A:
查看变量需要按照上述描述打开表达式一栏,在其中添加需要查看的变量,也就是表达式

楼主:
最近出差了,刚回来,抽空搞了搞
1.导入文件时,选择添加复制项,则添加的项目会复制到当前工作项目中

2.仿真时添加变量,只能添加全局变量,如果添加局部变量会出错。添加是双击“表达式”添加,而不是在“变量”里面添加。
仿真时刚开始“变量”里面会出现局部变量例如“i,j”,但是值不会改变,RUN时会出错,刚开始以为是不同局部变量里面可能都会有"i",出现冲突,但是修改后,“变量”里面就什么值也没有了,感觉好奇怪,那么
1)这个"变量"里面不能添加变量?(自动添加?)
2)仿真时候或者运行到断点时,“变量”里面自动显示当前变量值?(自动显示变量是主函数里面的?子函数里面的变量能否显示?)
3)“表达式”只能添加全局变量,不能添加局部变量?

3.弱弱问一句,CHIPON单片机能否用USB-PL232来直接烧录?烧录器的成本蛮高的。
4.慢慢开始上手了,感觉仿真时候通讯老出错,后续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