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做spi从机接收模块

楼主(2016-10-18):
我用fpga作为spi通信的从机,需要接收数据,现在发现接收标志位异常,但是接收数据正常,一图为rtl源码,一图为利用signaltap抓取的波形,我的flag是设置在下一个状态置位的,但实际情况如图。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把接收到的数据在第二个状态赋给另一个寄存器的话,以另一个寄存器值为输出再读取的话,spi传输的数据也不正确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怎么没有把状态跳转寄存器拉出来监测呢?问题描述能否再清晰一点

网友B:
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把状态跳转寄存器拉出来监测呢?问题描述能否再清晰一点

这个非常的简单,闭着眼睛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常的简单,闭着眼睛玩吧

你好,帮忙看下这个情况,本来cnt是根据sck的下降沿进行计数的,但是cnt的计数出现了错误,导致后面标志位置位出错,这是为什么啊,应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