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关于二级直接连接型推挽射级跟随器

楼主(2016-10-18):
求教关于二级直接连接型推挽射级跟随器,为什么Tr3和Tr4直流电流也和Tr1相等都是1mA。书中的解释理解不了,请教各位

网友A:
见15行括号内文字

网友B:
“为什么Tr3和Tr4直流电流也和Tr1相等都是1mA”
看这:

网友C:
是因为晶体管特性相同,当Vbe相同时,Ib相同,Ib相同,又有Hfe相同,所以Ic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晶体管特性相同,当Vbe相同时,Ib相同,Ib相同,又有Hfe相同,所以Ic相同?

和Hfe没有多大关系。两管Hfe不等也有Ic近似相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Hfe没有多大关系。两管Hfe不等也有Ic近似相等。

Ic不是=ib*hf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