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电机控制的pwm波与mos的开关频率

楼主(2016-10-18):
最近在阅读电机控制相关的书籍以及别人的程序,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MOS开关频率以及PWM的频率产生疑惑,有人说这是MOS的开关频率就是PWM的频率,但是在计算这两个的频率时怎么不一样那,关于电机的开关频率设为10到16K 这期间什么值都可以,是个经验值,但是我在计算PWM的频率时是31K多,还请贴吧人给解惑,麻烦各位了

网友A:
“MOS的开关频率就是PWM的频率”
没有错。

赞一个。

网友B:
PWM波是控制桥路电路的,然后控制电机的,
开关频率改变变频器的输出,从而控制电机的运行

学习一下。

网友C:
PWM是驱动 驱动的就是MOS的基极 所以两者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D:
一般来说,pwm频率越高调速越平稳,但在占空比比较低的情况下频率越高电机越平稳

赞

网友:
PWM是一种有一定频率的脉冲,脉冲宽度越大即占空比越大,提供给电机的平均电压越大,电机转速就高。

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pwm频率越高调速越平稳,但在占空比比较低的情况下频率越高电机越平稳 ...

这个占空比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F:
这个以实际的输出频率为准的,理论跟实际的是会有误差的

网友G:
现在的芯片,这些都被芯片搞定了,我们选择合适的MOS管就OK了。

网友H:
虽然提高 PWM 的频率可以获得较好的平稳性, 但也不要片面追求高的频率,
因为高的频率的负面影响是, 开关管的功耗太大.
而 MCU 的软件计算量也加大, 对 MCU 的要求也就升高了

网友G:
一句话,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不同的开关频率和MOS管。

网友I(2020-09-10):
To keep the ripple current low, the PWM frequency should be such that the PWM period (T) i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electrical time constant of the motor winding (τ = L/R).

网友J:
估计你是计算错了

除以2刚好

网友K(2020-10-31):
两者频率是一样的吧

网友L:
占比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