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软件大家用的熟悉吧,可以问个问题吗?

楼主(2016-10-18):
关于如何测输出波形的问题,你们能帮助我吗?

网友A:
Keil 的软仿真里有这个输出波形仿真, 在软件的帮助里详细的使用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的软仿真里有这个输出波形仿真, 在软件的帮助里详细的使用介绍

最近在玩STC12C2052AD的ADC/PCA转换功能,利用ADC做触摸来调节输出脉冲占空比,在keil仿真一开始就遇到问题:我的脉冲输出端可以用逻辑分析器测量波形,但是我这输入端是个模拟量啊,这个输入端的信号,怎么弄呢?自带的IO输入不是就是1(见图)怎么办?

网友B:
这种情况已经不适合用软件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