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 无法RESET复位

楼主(2016-10-18):
背景:批量的产品,客户反馈回来的设备出现死机,大概有1.5%的数量有此情况;
问题:RESET 管脚复位电路都无法起作用,必须掉电再上电才能恢复;问题无法重现;
          设备使用说明:使用STANDBY模式作为关机,WAKE UP pin 唤醒开机;
电路图见附图;(附图中只列了MCU周围紧密关联的原件)
是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吗?还是遗漏了什么?

网友A:
先排查一下是不是硬件上的问题,批量出的产品可能会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查一下是不是硬件上的问题,批量出的产品可能会虚焊

应该不是虚焊,现象是无法通过RESET管脚复位;掉电再上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B:
reset是硬件复位,能把硬件复位搞死的,叫闩锁,通常是ESD引起的,检查你整机的ESD防护设计,用ESD机来打,看能不能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是硬件复位,能把硬件复位搞死的,叫闩锁,通常是ESD引起的,检查你整机的ESD防护设计,用ESD机来打, ...

感谢建议,这个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