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串并联APF的同异

楼主(2016-10-18):
最近在看有源电力滤波器的相关知识,感觉串联型和并联型的APF在主电路拓扑上几乎没什么区别啊,只知道串联型的相当于一个受控电压源,工作时串联进主电路,一般补偿电容滤波型整流电路,并联型相当于一个受控电流源,工作时并联进主电路,一般补偿阻感负载型整流电路,小弟想问:单从主电路结构拓扑上看怎么区分到底是串联型的还是并联型的APF啊?   这两者是不是只是只有软件上的不同啊?   还有串联型的APF接入电路的方式和并联型的没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一个叫串联的一个叫并联的?  是因为正常工作时一个等效为串联进电路的电压源才叫串联型APF么?

网友A:
看上去很相似。
但补偿目的和工作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B:
可以参考陈坚《电力电子学》

网友:
先弄清楚交流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以及谐波

网友C:
串并联APF的介入电路方式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串联和并联,就是本质的区别,影响的外部形势,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串联型的相当于一个受控电压源,工作时串联进主电路,一般补偿电容滤波型整流电路,并联型相当于一个受控电流源,工作时并联进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