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PWM调速问题

楼主:
我使用这款单片机调速时,占空比不对称分布,10%对应转速为0,45%达到最高转速,请问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程序:#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PWM.h"
void send_PWM1(uchar j_temp);
void pwm_init() ;
//static uint step0 = 0;
//static uint step1 = 0;
//void Set_PWM1(uchar duty);

void send_PWM1(uchar j_temp)
{
   CR      =   0;
   CMOD    =   0x00;   // CIDL - - - - CPS1 CPS0 ECF  Setup PCA Timer
                        // CPS1 CPS0 = 00, Fosc/12 is PCA/PWM clock
                                                // CPS1 CPS0 = 01, Fosc/2 is PCA/PWM clock         CMOD.1,CMOD.2
                        // 18432000/12/256 = 6000
   CL      =   0x00;
   CH      =   0x00;
   CCAP1L  =   j_temp;   //Set the initial value same as CCAP0H        00为高电平,FF为低电平
   CCAP1H  =   CCAP1L;   //230   10%
   CCAPM1  =   0x42;   //0100,0010 Setup PCA module 0 in 8BIT PWM,
   CR      =   1;      //启动 PCA/PWM 定时器
}
/*
void pwm_se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CCAP0H=x;
CCAP0L=x;
CCAP1H=y;
CCAP1L=y;
}
  */

void pwm_init()      //PWM初始化函数,初始占空比为0
{
    CR      = 0;
    CMOD    = 0x00;   // CIDL - - - - CPS1 CPS0 ECF  Setup PCA Timer
    CCON   = 0x00;                    // CPS1 CPS0 = 00, Fosc/12 is PCA/PWM clock
                        // 11952000/256

    CCAPM1 = 0x42;                 // 设置为高速模式,允许中断
//    IPH    = 0x80;               // PCA为最高优先级
//  IP     = 0x80;
    CL      =   0x00;
    CH      =   0x00;
        CR      =   1;      //启动 PCA/PWM 定时器
//        EA     = 1;
}

楼主(2016-10-18):
使用12分频时,频率为3.6Khz。好像能设置的最低频率。使用T0定时器可以改变频率,但是由技术手册推荐的公式计算出的频率与示波器测试的实际频率不相符,请问大侠有谁知道这个原因不?

楼主:
小女子十分捉急。。。。求各位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有硬件原理图没有?

楼主:
这是电路图,希望大侠们提出可行意见,我这很捉急。。。

液晶屏和端子插座

液晶屏和端子插座

芯片mcu

芯片mcu

芯片与驱动器之间的光耦隔离电路

芯片与驱动器之间的光耦隔离电路

灯和蜂鸣器电路

灯和蜂鸣器电路

独立按键

独立按键

下载接口

下载接口

网友A:
你的邮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