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贴片和波峰焊后残留锡渣怎么处理?

楼主(2016-10-18):
我的板子在贴片厂经过SMT和波峰焊工序后,总是残留很多的锡渣,锡渣有圆球和不规则形状两类,长度从小到0.05mm,大到0.3mm不等,其中0.1mm左右的锡渣最多。
板子的焊盘最小间距是0.254mm,现在贴片厂给了几条解决办法:
1. 刷。出炉后用毛刷撸一遍。
2. 洗。刷完后用洗板水再撸一遍。
3. 擦。洗完后再用无尘布擦干。
4. 看。 擦干后再用放大镜目检。
经过以上四步后,的确能减少很多锡渣,现在收到的板子大锡渣还没发现,小锡渣0.1mm左右的还是残留很多,贴片厂也表示尽力了无法解决。他们建议区别对待,0.1mm的锡渣很小即使残留在板子上也不会对其他器件造成损坏。
各位大虾对此如何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PS:
1. 锡渣的大小可以通过电子放大镜测出。
2. 贴片过程中的锡膏选择、钢网、刷锡膏、炉温、器件拜访等都和贴片厂沟通过,目前他们也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换家好的贴片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家好的贴片厂

厂家也在调研,一下切过去也很难。
我调研了下,参考《IPC-A-610E》中的标准对PCB的焊接质量进行验收,其中的5.2节,明确定义了锡珠和锡渣残留物的检测标准。
目前先拿这个和贴片厂谈,约束他们管控好出厂的锡渣和锡珠质量。
另外我们也会使用高倍率的电子放大镜在入场的抽检中,重点观察锡渣和锡珠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