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设计中如何进行debug

楼主(2016-10-18):
如题,这个很重要的,,对于程序猿来说,良好的debug习惯是提交编程效率的助焊剂。。。

楼主:
当符合某一条件时编译,不符合时就不编译,这就方便了debug。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某一过程或方法里我们想要知道某个变量的值,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在页面或控制台输出这个变量的值,已确定是否是自己希望的值。。

楼主:
简单地说,断言就是在应该是正确的地方加一个判断已确定它真的正确(这话有些拗口,下面我会详细解释),它的作用就是确保你的程序按照预计的目标正常运行,并且能够帮助你迅速定位错误原因。断言的机制很简单,就象c#里的断言方法System.Diagnostics.Debug.Assert的定,判断一个条件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的话就显示一条信息。

楼主:
好了,不多说了,直接的上完整资料的,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历程说明的。。

楼主:
这是附件资料的

网友A:
这个资料还是蛮不错的,,在程序调试中能提高效率的。

网友B:
这个资料对于开发者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C:
ST的库里就有很多断言,不过都是编译时报错的。C#版本,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