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一直没读懂?

楼主(2016-10-18):
                ORG      00H
START:              MOV     A ,P1
                ANL      A ,#0F0H
                RR        A
                RR        A
                RR        A
                RR        A
                ORl       A ,#0F0H
               MOV     P1 ,A
              SJMP    START
              END

P1.0、P1.1、P1.2、P1.3分别接LED灯,P1.4、P1.5、P1.6、P1.7P分别接一个开关(一端接地),这四个开关对应控制一个LED灯,例如,当按下P1,4对应的按键时,P1.0灯亮。

网友A:
把按键的状态反应到LED上

网友B:
楼上正解,反映按键的状态

网友C:
正解,看来还是得会写汇编啊。

网友D:
是 ORL 不是 ORI

网友E:
让LED指示按键是否按下
可改写为:
ORG      00H
START:              MOV     A ,P1
                ANL      A ,#0F0H
                SWAP   A
                ORL       A ,#0F0H
               MOV     P1 ,A
               SJMP    START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的状态反应到LED上

小弟刚刚入门,日后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