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缓存区能增大吗?一个字节进中断太浪费cpu了

楼主(2016-10-18):
串口的缓存区能增大吗?一个字节进中断太浪费cpu了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芯片呢,51还是其他的,要看具体的芯片了

网友B:
都是一个缓存区的。

网友C:
2.8G(理论值,实际达不到。),也就是32位CPU所能管理最大的内存值。

网友D:
51没有串口缓冲区,只有一个字节的缓冲器SBUF,如果接收数据比较多需要缓冲区,只能自己设置,可以在内部RAM设置先进先出队列。

网友E:
51单片机的话只有一个SBUF收发寄存器,也就是只有一个字节的缓存,触发了通信标志后需要及时处理,不然就被下一个通信数据给覆盖了

网友F:
串口从硬件角度,有自己的输入输出缓存(FIFO).这个一般都不大,是固定的,也就是几个字节。

网友G:
我记得STM32可以自己设置大小的,一个字,半个字,一个字节这样的

网友H:
如果可以任意设置大小的话,该有多好呀

网友I:
这是由硬件机制决定的,只有一个缓存区的话,没办法,只能频繁进去中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由硬件机制决定的,只有一个缓存区的话,没办法,只能频繁进去中断了 ...

高端的芯片是可以设置缓存区大小的,51是不可以的。

网友K:
现在主流的ARM\单片机 都可以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