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高频电路的接地问题,求教

楼主(2016-10-18):
论坛上的各位前辈们好!论坛潜水学了不少知识,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想向各位求助!

130MHz/250Hz,Vpp=3V的类DSB信号作为输入信号,过1N60整流,再过最简单的RC低通滤波(电容为100,电阻为4.7K欧),之后信号再经过放大整形,出一系列脉冲信号。

因为还处在试验阶段,没有制板,是把元件都焊在万用板上来完成的。这个电路在几兆hz下都能工作,拿到130MHz那块去实验时候,就得人手碰一下后面地的焊点,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情况是接地问题吗,可否通过制板解决?

感谢各位!

网友A:
这样的情况, 应该跟地线有关
手除了地的作用, 还有一定的电容作用

网友B:
电路适配

网友B:
有虚焊的可能或调整接地匹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