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83 HEX文件内嵌代码选项问题

楼主(2016-10-19):
中颖SH79F3283的代码选项配置如何内嵌到HEX文件中?我不知道怎么内嵌, 调入生成的HEX文件,每次都要在KEIL中配置代码选项.
或者有其他的方式生成OPF文件,不需要用户再去配置代码选项.

以上,谢谢.

SH79F3283芯片文档:
8.15 代码选项
OP_WDT:
0:允许看门狗复位(默认)
1:禁止看门狗复位
OP_WDTPD:
0:掉电模式下禁止看门狗工作(默认)
1:掉电模式下允许看门狗工作
OP_RST:
0:P5.2允许引脚复位(默认)
1:P5.2作为普通I/O
OP_WMT:(不适用于32k晶体振荡器和内建RC)
00:最长预热时间(默认)
01:长预热时间
10:短预热时间
11:最短预热时间
OP_OSC:
0000:内部12MHz RC振荡器作为振荡器1,振荡器2关闭
0001:内部8MHz RC振荡器作为振荡器1,振荡器2关闭
0010:内部16MHz RC振荡器作为振荡器1,振荡器2关闭
0011:内部128KHz RC振荡器作为振荡器1,12MHz内部RC作为振荡器2

网友A:
用ISP51软件,配合SLAB烧录器即可实现脱机烧录代码,同时,设置代码选项,然后把你的hex文件转成opf,那么就不用每次设置代码选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ISP51软件,配合SLAB烧录器即可实现脱机烧录代码,同时,设置代码选项,然后把你的hex文件转成opf,那么 ...

请问用什么把hex文件转成opf文件的。具体说说,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什么把hex文件转成opf文件的。具体说说,谢谢

可以上官网,下载ISP51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官网,下载ISP51这个软件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