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ADS1252datssheet的三个疑问

楼主(2016-10-19):
既然写着24位芯片无误码率那第二个在20k数据率下有19位有效值意思是这个是伪24位吗?那频率低的话应该24位都有效吧
另外一幅图的4th-Order△Σmodulator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sinc5的意思是5阶低通滤波器吗

网友A:
有效值和速度有关的,随着速度的增加,有效值是降低的。

网友A:
一阶正弦滤波器(sinc1)、三个串联正弦滤波器(第三阶正弦,sinc3)和五个串联正弦滤波器(sinc5)。是一个正弦滤波器,几者的区别可以看这篇**
http://e2e.ti.com/blogs_/b/preci ... igital-filter-typ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阶正弦滤波器(sinc1)、三个串联正弦滤波器(第三阶正弦,sinc3)和五个串联正弦滤波器(sinc5)。是一 ...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阶正弦滤波器(sinc1)、三个串联正弦滤波器(第三阶正弦,sinc3)和五个串联正弦滤波器(sinc5)。是一 ...

这方面的还没怎样深入的了解的,,

网友C:
no missing,不丢失,意思是肯定得出24位数据,准不准另说。

effective,有效位数,或者可信位数。这个值与采样频率成反比。
但每个人设计的电路有差异,未必所有电路都能达到。
所以官方一般会提供评估板,作为样板,意思是:我能达到。

网友C:
其他内容是讲芯片内部结构,不容易理解。
基本无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o missing,不丢失,意思是肯定得出24位数据,准不准另说。

effective,有效位数,或者可信位数。这个值 ...

他那个no missing确实误导我了,我还在想,24位的ad,24位的有效位,也太牛X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no missing确实误导我了,我还在想,24位的ad,24位的有效位,也太牛X了吧。 ...

no missing 应当是不丢失、不错过、不遗漏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o missing 应当是不丢失、不错过、不遗漏的意思。

那这个是否可以等同为有效值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阶正弦滤波器(sinc1)、三个串联正弦滤波器(第三阶正弦,sinc3)和五个串联正弦滤波器(sinc5)。是一 ...

我也刚看了下,没看明白的。楼上的解释很好的,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看了下,没看明白的。楼上的解释很好的,谢了

你看看版主分享的两个文档,对这些讲述的很详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是否可以等同为有效值呢?

肯定不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版主分享的两个文档,对这些讲述的很详细的。

是说楼上的那两图片的,,全英文的,,我也不懂的

网友G(2020-06-18):
为什么我的ADS1252每次采集的数据都有一毫安的噪音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效值和速度有关的,随着速度的增加,有效值是降低的。

大佬SOS    我的ADS1252采集的数据一直有1ma误差,计算公式*2.5*1000*2*10/16777216 ,0.1欧电阻 REF=2.5V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大佬SOS    我的ADS1252采集的数据一直有1ma误差,计算公式*2.5*1000*2*10/16777216 ,0.1欧电阻 REF=2.5 ...

一直有1ma的误差,还算误差吗?这算稳定误差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1ma的误差,还算误差吗?这算稳定误差吧。

会有波动   我要测微安以为是基准电压有影响,改成了2.5V,但是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会有波动   我要测微安以为是基准电压有影响,改成了2.5V,但是还是一样 ...

你ad进去的信号是哪来的?进去的是ua级别的电流信号,然后直接电阻采样,进ad读取,对吧?直接电阻采样的精度本来就不高。还有,你输入接VDD和GND,波动有多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ad进去的信号是哪来的?进去的是ua级别的电流信号,然后直接电阻采样,进ad读取,对吧?直接电阻采样的 ...

波动300微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ad进去的信号是哪来的?进去的是ua级别的电流信号,然后直接电阻采样,进ad读取,对吧?直接电阻采样的 ...

大佬   我改用ADS1115了   问题是读出来的值不是连续变化的,是0.16.32.48这样变话的,请问要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