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问1-wire支持热插拔吗?

楼主(2016-10-19):
1-wire支持热插拔吗?怎样实现呢?

网友A:
本身不支持,但是你可以用仿照USB,只要电源线先接触上就可以了。另外如何声明器件到线需要解决。

网友B:
协议控制

网友C:
这个总线的防护可以简单一点, 毕竟线少了. 但是短路, 高压静电等防护是必要的
至于插入通告, 可以让主机去扫描吧

网友D:
只要有合适的保护电路,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