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第一次跟着官方视频教程用NUC972烧录,驱动安装也没问题,但就是secureCRT没输出

楼主(2016-10-19):
唯一跟视频不同的是,视频里能在设备管理器-端口处找到com3口,但我只能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NuVCOMDeviceClass,但在设备管理器-端口处找不到对应com口,请问有人能帮我解答下吗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你确认完全是按照官方的教程做的吗

网友B:
如果完全按照官方的教程去做,应该可以输出的,不会人家搞的错的放上去忽悠人。

网友:
这个是开发板连接电脑的驱动吗,看看相关的开发BSP包里有没

网友C:
我想知道官方的视频网址

网友D:
新唐开发板nuc972为什么用nand烧录之后数据掉电丢失呢

网友E:
这就是官方给的 资料少的原因,我至今没有见过这个芯片的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