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网上买的433无线模块用不了

楼主(2016-10-19):
网上买了433无线模块,测试后发现没任何反应,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要怎么用呢?
F115发射模块,SYN480R接收模块
测试方法,发射模块通过单片机串口TX不停的向外发送数据,接收模块通过TTL串口工具接到电脑,用串口助手接收信号,但是根本收不到任何数据。单片机串口发送的数据通过TTL串口工具用电脑能够收到,不知道这433模块是什么情况,买的,发觉就用不了。模块上面都焊了一段元件的引脚当天线,也没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你的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看看程序是不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你的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看看程序是不是不对。

这些都是经过确认了的,上面就说过,不用433模块,电脑与单片机之间能正常通信

网友B:
检查模块供电电流是否在说明书指定范围内,以检查发送和接收模块是否在正常工作,示波器检查模块输入输出引脚看是否有波形,把波特率放慢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模块供电电流是否在说明书指定范围内,以检查发送和接收模块是否在正常工作,示波器检查模块输入输出引 ...

发射模块电流有5mA了,应该在工作,没有示波器

网友A:
买的那人给你代码没有,代码有问题没

网友C:
如果连接都对,那么操作的时序肯定错了,这个卖家没给个例程看看吗

网友B:
你不用单片机,直接发发送口连高低电平看看呢。

楼主:
一样的,单片机IO口高电平,我接高电平,接GND都一样,接收不到任何信号,也就说明与波特率和处理速度没什么关系了。我好奇的是,这种433无线传输真的可以直接这样传送电平信号???不需要解码什么的吗?发射模块数据高电平接收模块数据脚就高电平??

网友D:
嗯,看来楼主对RF通讯还不是太了解。
首先明确的告诉你,“这种433无线传输真的可以直接这样传送电平信号???”,的确就是这样。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在折腾这玩意,就是这么玩的。
其次,你用的这个是F115这个片子,它是单频点的,所以只能做OOK调制,其可靠性、稳定性比双频点的FSK要差很多,如果价格可以接受的话,建议你转用双频点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看来楼主对RF通讯还不是太了解。
首先明确的告诉你,“这种433无线传输真的可以直接这样传送电平信号? ...

那用什么样的发射和接收芯片呢?麻烦推荐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样的发射和接收芯片呢?麻烦推荐下

推荐CMT2119A(发射)配合CMT2219A(接收)使用。深圳华普公司推出的:
http://www.hoperf.cn/

仅靠一个晶振,就可以将频率从315MHz一直覆盖到915MHz,而且只需调整软件即可,非常简单、好用。我们目前就是用他们的芯片在做模块,大批量的出货。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E:
天线呢?被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呢?被吃了吗?

回答前请看看文字,别只看图片。有天线信号更强一些,没有天线不代表没有信号呀

网友F:
模块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块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淘宝上买的,用万用表试了下,有电压变化,就是不大,1.8V到2V之间,怪不得看不出什么数据的,不动也有1.8V

网友G:
联系售后,看卖家如何解释解决

网友H:
433模块我用过类似的...你没有用示波器看过吗?
那个电平信号不是很干净哦...有很多杂波..好像不是很好用的...确认一下电平...给发送的信号和接收的信号确认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会不会有电平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的,用万用表试了下,有电压变化,就是不大,1.8V到2V之间,怪不得看不出什么数据的,不动也有1. ...

电平不对的话...加驱动电路吧..上拉....或者三极管

网友I:
弄个对讲机....调到对应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