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分析这类放大电路

楼主(2016-10-19):
如何分析这个放大电路呢? 求详细讲解,或者说看那本书的多少多少页可以搞定?  知道 虚短虚断的原理

网友A:
左边为全波整流,右边为反馈放大.

网友B:
看了LS说明清楚了,结果是精密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为全波整流,右边为反馈放大.

T叔,可以分别讲解下第一个运放和第二个运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为全波整流,右边为反馈放大.

详细分析下!!

网友B:
左边为半波整流,  右边运放将完全的正弦波与半波整流波形合成全波整流波形。

网友C:
请问C69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