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译出错,求解

楼主(2016-10-19):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artup_stm32f10x_hd.s: error: A3906U: Malformed via file '..\..\output\startup_stm32f10x_hd._ia'.
就这个错误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自己重新建个工程,所有东西都一样,程序啊,添加的库啊,以及target选项都一样的。就没有错误。但是资料给的编译就有错误,想问问错误在哪?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修改库内部的东西了,但是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修改库内部的东西了,但是你不知道。

那怎么搞。。。只能自己新建工程编译下载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搞。。。只能自己新建工程编译下载了么。。。

找个靠谱的例程修改吧。或者把例程的库都删掉,换官方的库。只能说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靠谱的例程修改吧。或者把例程的库都删掉,换官方的库。只能说试试了。 ...

我自己建的工程就可以编译,库就直接复制他模板的库。。。我的就可以用,他给的模板就用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建的工程就可以编译,库就直接复制他模板的库。。。我的就可以用,他给的模板就用不起。 ...

工程的配置问题吧,仔细把每一步工程的配置都重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