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编译出错,求解啊。

楼主(2016-10-19):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artup_stm32f10x_hd.s: error: A3906U: Malformed via file '..\..\output\startup_stm32f10x_hd._ia'.
就这个错误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自己重新建个工程,所有东西都一样,程序啊,添加的库啊,以及target选项都一样的。就没有错误。但是资料给的编译就有错误,想问问错误在哪?

网友A:
你把output目录所有的东西都删了再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output目录所有的东西都删了再重新编译

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

应该是startup_stm32f10x_hd.s这个文件的路径有问题,你找找是不是这个文件在别的文件夹下。

网友B:
看一下头文件的路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头文件的路径设置

路径设置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tartup_stm32f10x_hd.s这个文件的路径有问题,你找找是不是这个文件在别的文件夹下。 ...

没,这个是对的,设置路径也正确的。。。

网友C:
路径文件夹里面有特殊字符,最好的办法是新建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径文件夹里面有特殊字符,最好的办法是新建个工程

就是自己新建工程用的,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D:
先找个能用的工程编译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找个能用的工程编译一下试试看

就那个配送的资料都用不起,只有自己重新建工程才能用。。。对比过的,什么都是一样的。

网友E:
两者编译环境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者编译环境一样吗

肯定一样啊.....

网友F(2017-03-23):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面发现是工程存放的路径名中有括号所致,工程存放的文件夹名字改下就好了,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