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个电流检测?能实时监控到电流大小,不分方向?

楼主(2016-10-19):
如果做个电流检测?能实时监控到电流大小,不分电流方向?

谁能给个电路图么?

网友A:
这个范围有点宽了,检测什么电流,电流大小范围,可以参考万用表测电流的原理图。

网友B:
没范围 没法搞的
至少说明下应用场合 电流大小 精度要求 显示方式 等等

网友C:
高边采样,将基准点垫高至1/2基准源,可以实现电流双向检测。

楼主:
直流检测,但是不能不分方向检测,从几毫安到10A的检测范围。

楼主:
能精确到1毫安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精确到1毫安就可以。

1MA?中国有多少检测设备都不敢说这个话。。。

网友E:
1mA  10A 量程 0.01% 精度 这个有点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边采样,将基准点垫高至1/2基准源,可以实现电流双向检测。

高边运放较贵,为啥不推荐低边检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MA?中国有多少检测设备都不敢说这个话。。。

1pA的检测设备国内也不是没有啊

网友G:
大量程和高精度肯定是要折中的,这要求有点夸张

楼主:
1A内的精确到mA就可以了!

2A以上的5mA就够,差不多不要相差太大,就可以,

难道用一个差分ADC就可以么?用单片机读?
就可以不分方向???????????????? 有负数 输出么?

楼主:
上浮起来

网友H(2016-12-30):
采样检测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