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例说FPGA连载40:DDR控制器集成与读写测试之DDR2控制器IP配置

楼主(2016-10-19):
例说FPGA连载40DDR控制器集成与读写测试之DDR2控制器IP配置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nf6Qc
DDR2 IP核配置
在新建的工程中,点击菜单Toolsà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在弹出的选项卡中选择Creat a new custom megafunction variation”,然后点击“Next”。
接着接着选择我们所需要的IP核,如图4.9所示进行设置。
Select a megafunction from the list below”下面选择IP核为“Interface à External Memory àDDR2 SDRAMà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ALTMEMPHY v13.1”。
What device family will you be using”后面的下拉栏中选择我们所使用的器件系列为“Cyclone IV E”。
What type of output file do you want to create?”下面选择语言为“Verilog”。
What name do you want for the output file?”下面输入工程所在的路径,并且在最后面加上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我们现在正在例化的DDR2 Controller IP核的名称,这里我们可以给他起名叫ddr2_controller,然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个页面。
4.9 DDR2 IP核创建向导
进入配置页面后,首先是Parameter Settings àMemory Settings”选项卡,如图4.10进行设置。
4.10 DDR2存储器参数配置
● “Device family”后面的下拉框中选择工程所使用的器件系列,本实例工程选择“Cyclone IV E”。
● “Speed grade”后面的下拉框中选择工程所使用器件的速度等级,根据实际器件的情况,我们选择“8”。
● “PLL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后面设置输入到该IP核的PLL模块的时钟频率,本实例工程输入时钟频率为“100MHz”。
● “Memory clock frequency”后面输入DDR2实际操作的差分时钟频率,我们设置为“167MHz”。
● “Controller data rate”为该IP核与FPGA内部逻辑接口之间的频率,我们设定为“Half”,表示这个频率为DDR2时钟频率167MHz的一半。
● “Memory Presets”下面有很多可选的DDR2型号,我们根据实际使用型号选择“Micron MT47H32M16CC-3”。
关于Memory Presets”部分,如果我们找不到自己使用的DDR2芯片信号,那么可以现在“Presets”中先选择一个和实际使用型号参数相近的型号,然后点击“Modify parameters…”按钮对一些具体的参数进行修改,以匹配实际使用的DDR2型号。如图4.11所示,打开的“Preset Editor”中几乎可以更改所有的DDR2相关参数。这些参数的具体含义可以参考Altera官方文档“ug_altmemphy.pdf”。
4.11 DDR2自定义参数设置
● “Preset Editor”选项卡中需要更改一个设置,即Parameter为“Memory burst length”行对应的“Value”更改为“8”。这是由于我们使用了Half模式的Controller data rate,若不更改此burst值,则IP核生成时将会报错。
⑤ “Parameter Settings àPHY Settings”选项卡、 “Parameter Settings àBoard Settings”选项卡以及“Parameter Settings àController Settings”选项卡,通常都不需要额外设置,使用默认设置就可以。
⑥ “EDA”选项卡和仿真有关,可以选择是否生成响应的网表文件。
⑦ “Summary”选项卡可以选择是否生成一些IP核相关的文件,点击“Finish”就可以生成IP核。如图4.12所示,至此IP核以及生成完毕。
4.12 DDR2 IP核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