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布线问题

楼主(2016-10-19):
请教PCIEx8布线问题: 8个Lane之间的差分对与差分对需要等长吗(即Lane0~lane7的所有TX等长,所有RX等长)?还是只需保证每对差分线等长即可?

楼主:
大神们呢。。?

网友A:
看pcie phy的需求,极少有pcie phy需要差分对之间等长,即使有,也是一个比较宽范围的等长需求,不用可以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cie phy的需求,极少有pcie phy需要差分对之间等长,即使有,也是一个比较宽范围的等长需求,不用可以去 ...

既然一般都不要求等长,那么那些要求等长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一般都不要求等长,那么那些要求等长的,是什么原因呢。。?

比如DDR3,要求BYTE内严格等长,由于很多控制器支持write leveling,BYTE与BYTE间的等长非常宽松,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做,因为控制器内部有可控延时单元保证每个BYTE在控制器端的时序沿是同步的

PCIE是串行工作的,LANE与LANE之间不需要bit级别的同步,只需要传输块BYTES同步就可以了,所以等长要求非常非常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