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计数与定时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0-19):
外部计数与定时器有什么区别?感觉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本质上用的还是定时器,但是实际的操作不一样。

网友B:
定时器实际上也是工作在计数方式下,只是计数的是固定周期的脉冲,由于脉冲周期固定,由计数值可以计算时间,有定时功能

网友C:
定时和计数只是触发来源不同(时钟信号和外部脉冲)其他方面是一样的。

网友D:
单片机里的寄存器可以看成一个个电子开关,用来切换不同的功能、信号。

网友E:
定时器可以用来给外部计数,外部计数不能用来当做定时器。

网友F:
外部计数的原理,定时器选择外部时钟,初始化之后,TCNT0在每次检测到信号变化的时候加一,知道与TCCR0相同的时候,产生比较匹配中断。

网友G:
定时工作模式和计数工作模式的工作原理相同,只是计数脉冲来源有所不同。

网友H:
定时器是对内部的时钟进行计数,计数到一定数值时,就是可以*频率,得到时间
计数器是对外部某一事件进行计数,既外部引脚每发生一次变化,讲数器就计数一次

网友I:
定时是内部自带的, 计数是对外部的脉冲进行计数,定时用的比较多

网友J:
定时器对片内时钟脉冲计数,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计数。

网友K:
记数器是当你开始从0开始记数时一直不停的开始记数!除非你让他停下来要不他会不停的记下去!而定时器则是不一样的!是需要你自己先设定一个时间然后开始倒记时!当你的所定时间倒记完以后,他就自动停止下来了

网友L:
定时器的导通条件一般为常闭,而计数器一般为沿信号。

网友M:
定时器 与 计数器 是同样一种东西。

网友M:
Timer 可以配置为 定时中断模式,单次中断模式,外部触发计数模式等等……

网友M:
可以进行捕捉,测速,测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