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分类:两个光猫的光纤连接可行性?

楼主(2016-10-19):
如同内容,两个电信级光猫通过光纤直连,除了理论上拨号,估计就可以实现语音通话和局域网了吧??
补充1:两款同牌子同型号同功能的千兆宽带无线路由光猫,比如华为的某个产品。

网友A:
光猫应该是pon结构,光猫是从的,主的在电信局呢

网友B:
如楼上所述,这是不可以的。就算有了olt也不行。olt和onu系统也仅仅是网络能通,语音通话是上层协议。

网友C:
语音通话,,玩VoIP吗??很多安卓手机的电话设置里面支持  互联网电话,天上sip服务器就行,sip服务器可以在linux或者pc上搭,,或者在你的服务器上,然后弄个呼叫网关配上,,就能外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