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高保真“完整系统”高品质的保障:“高指标”

楼主(2016-10-20):
首先声明,我不是音响从业人员,只是作为旁观者谈些看法。这些看法已经存在很久了,现在说出来供大家参考。本帖先讨论方法,不涉及具体电路;如果需要,会在后面给出别人写的超级高保真电路技术特点介绍。

长久以来常见音响发烧友和专业人士评论、分析谐波对音色的影响,以及“拼”感受评价音响的品质,对此,我早就认为不是提升音响产品品质的正路。
高保真应是音响系统的终极目标,该目标不应以主观感受来鉴定。感受是主观的,缺乏量化的明确判断标准,且判断会因人而异。下图是king5555最近发的一个主观评价的截图,我的感受是:充分展示了主观评价的随意性

指标是客观的、量化的、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有高指标的产品必然有好的感受,而好的感受未必对应有好的指标,例如谐波“改善了”效果,降低了指标。因此,指标的可靠性高于感受。认为“高指标不一定有好感受”,是因为针对的指标不够全、不够高;达到真正的全面高指标就能保证有好的感受,无需主观鉴定的介入
幸好有公认的超级高保真音响功放DM68指标可以用来支持我的观点。它是用指标说话的。先比较主要指标。

我无意贬低、而是尊重任何提高音响品质的努力,对进步的不易我深有体会。我只希望有关人士通过对比找出差距,理解客观标准的重要性。

楼主:
“完整系统”

音响的完整系统包括喇叭。如何鉴定完整系统的指标是客观鉴定的重要一环。我不清楚含DM68的系统是否做过“系统指标”的鉴定,如果没有,鉴定就是有缺陷的。至于有没有必要做系统指标的鉴定,那是另外的问题;如果没做,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缺陷呢?
系统指标鉴定说明如下。

音响系统包括:声源、电路、喇叭三大部分。系统有两个工作模式:“电输入-声输出”和“声输入-声输出”。

测量通常用到的是电-电模式,是对非完整系统的客观鉴定。

主观感受通常用到的是电-声模式,是对一种完整系统的主观鉴定。也是目前对系统鉴定的常用主观方法,且鉴定到此为止。这是不够的。
对这种电-声模式有没有客观鉴定的方法?答案是:有。
下面是一个声-声模式情况。声-声模式的测量方案可以鉴定电-声模式系统。

此图上半部是 声-声完整系统,此系统是在电-声完整系统基础上,在输入端接一个麦克风形成的另一种完整系统。声源是信号发生器驱动的喇叭。此图的下半部虚线框内是声-声系统的客观鉴定示意图。当上面“电-声”系统保真后,理论上“声-声”系统就可以保真。

楼主:
麦克风定标

两个麦克风的声-电转换不求幅度频响平坦,只求一致。这个条件可能不难实现。既使两个麦克风响应有误差,这些误差也可以被记录,在结果分析中进行校正。
这样,检测出来的“参考”与“测量”的不一致,就是被测系统的“不保真”造成的,其中包括喇叭的不保真。如果电路可以被认为是保真的,那不保真就是由喇叭造成的。据此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去改进喇叭或者有针对性地去调节平衡电路等。
以上框图仅提供思路,未考虑更多的实施细节;具体的不保真分析不是此帖要关注的。
理论上,具有接近DM68指标的电路构成的系统,在满足系统保真条件后,才能被称为是一个完整的超级保真音响系统。该系统保真指标的鉴定,从头至尾无需主观因素的介入。经客观鉴定的完整超级高保真系统,对其放音的主观感受要不舒服都难,除非声源品质作祟。

楼主:
定标故事

这个客观鉴定方法可行吗?许多人可能认为难度之一出在参考和测量麦克风的高指标和定标上。实际上其难度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下面先看一个定标原理的实例。

这是一个生产线上的测试夹具照片及其测试示意图。被测物是一个40-820MHz多路放大器:一个输入、四个输出,多路输出通过功率分配器分配。
用频谱仪(SA)测试的设置如图所示。
夹具的RF_in输入信号经内部送达被测放大器的输入插口S1;夹具的S2-S5插口接收放大器对应的四个输出信号,该输出信号经夹具内部送达输出接口RF_out。频谱仪一次只能测量放大器一个插口的输出,具体哪个插口被测,由夹具外接控制端口“Peripheral”所接的控制器控制(未显示)。
要解决的问题是:为方便测试,夹具采用了插拔接口。包括夹具内部电路和测试通路的阻抗失配和插损,测量系统在没有严格校正下,不可能呈现出网络分析仪(NA)平坦的幅-频响应特性,如NA虚线所示。对单一输出的校正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如果要对四个输出都进行严格的校正,要在如此简易的测试夹具上实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就对校正方法提出了变通的要求。解决方案是:
1. 选一个被网络分析仪测量过的多路放大器作为“参考”、“校准件”,其每一路输出都满足增益频响平坦且达标,如SA上显示的“NA曲线”(用于对比);
2. 夹具测试该校准件,在频谱仪屏幕上将分别出现四条不平坦的曲线,其中之一如“SA曲线”所示(这就是定标—定标准)。四条曲线说明各个通路条件不一致;
3. 将这四条不平坦曲线作为校准过的频响曲线描在屏幕上作为参考
4. 只要被测输出曲线的扭曲与参考相符,放大器就是合格的,该输出在网络分析仪NA上就是合格的平坦曲线。这在实践中被证实是可行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参考”,只要你选择了它,认定它是正确的,就可以以它为准。

楼主:
先写这些。

网友A:
让人想起来“水电偏冷,火电偏暖,核电偏硬,新疆阿克苏的风电,宽松醇厚”

音响或许是艺术,更是商品。客观技术指标最终难敌市场原则。看看艺术品拍卖之奇怪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客观鉴定方法可行吗?许多人可能认为难度之一出在参考和测量麦克风的高指标和定标上。实际上其难度没有 ...

高保真的核心是 喇叭的制造工艺和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保真的核心是 喇叭的制造工艺和指标!

这里说的是用麦克风取样的测量难度,这种客观测量可以检验喇叭的保真指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是用麦克风取样的测量难度,这种客观测量可以检验喇叭的保真指标。 ...

抛开测试声学环境不谈
扬声器声学测量并不是这种思路!
幅频特性是用傅立叶变换来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保真的核心是 喇叭的制造工艺和指标!

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网友D:
因为混合了心理因素和个人喜好,所以无法用指标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开测试声学环境不谈
扬声器声学测量并不是这种思路!
幅频特性是用傅立叶变换来测的 ...

我的指导思想是:不论电路保真、喇叭保真,还是电路加喇叭保真,保真是目的,方法可以多种;保真的检验标准靠的是指标,不是主观。

“保真是目的”,此言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混合了心理因素和个人喜好,所以无法用指标衡量。

产品不是私人订制,需要有统一的目标:保真。而保真需要用指标说话。

网友E:
电阻负载,高保真了,不是喇叭也保真了。

学术界及教科书和受害者们,因为都知道喇叭THD指标不高,所以就置之不理了。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音箱,好听与否,不仅是听着能提出来的,而且商家,也不敢不好听。

但商家的基本都不好听。

按指标作的,都不好听。

需要让喇叭尽量不失真。

这需要2次谐波。

才能校正喇叭,失真更小。

在低频的时候,喇叭失真小,2次谐波才能让人感到好听。

而1K以上信号,2次谐波意义不是很大。

一个音箱好听,是因为低频恰到好处。

如果低音,对于电阻负载,失真小,那么喇叭失真就大,就不好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阻负载,高保真了,不是喇叭也保真了。

学术界及教科书和受害者们,因为都知道喇叭THD指标不高,所以就 ...

我说大shi,自己开帖自己玩,或者是玩自己,不好么?你那三级放大爆电容的帖都三十多页了。
何苦到此帖添乱?

楼主:
@zhy474  @maychang
请教:无源喇叭会产生有影响的二次谐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zhy474  @maychang
请教:无源喇叭会产生有影响的二次谐波吗?

扬声器设计得不好,装配得不好,可能产生二次谐波。但设计良好装配良好的扬声器则二次谐波很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说大shi,自己开帖自己玩,或者是玩自己,不好么?你那三级放大爆电容的帖都三十多页了。
何苦到此帖添 ...

原来你就是大shi啊!

看到有人概念上存在问题,本大师给与指导,是合情合理的。

是教导,而不是添乱。

网友E:
功放回产生2次谐波。

主要是使用容量小的滤波电容。

这可以导致喇叭,在该加强的时候加强,该减弱的时候减弱。

所有的所谓的交流类应用,都是如此道理。

但依然有其他诸多方法可以导致2次谐波效果。

即使电动机,也依然是如此道理。

电动机可以使用D类功放控制。

但是线性放大器,可能不行,是因为电动机是电感性质的。

你不能给其通直流。

但也不排除,电动机可以用功放进行控制的可能。

也许早就有人这么做了。

这是概念正确的。

那么假如,用功放控制电动机的话,需要2次谐波一达到良好效果。

不要用教科书的所谓效率说事,这是忽略了很多细节的做法。

是眉毛胡子一把说的做法。

有2次谐波的电动机的交流控制,虽然不是喇叭音响,但是2次谐波的好处,肯定包含可以提高使用寿命。

所谓当今的变频电机控制,其实是D类功放的理念。

但奇怪的就是,为何无人能提出,用喇叭的功放控制电动机的做法。

这是正确合理的。

电动机运行,与喇叭没有区别。

能控制喇叭,那么功放就可以控制电动机。

如果电动机的功率是100W,那么100W的功放基本没有问题。

也许所谓的变频控制,初学者很难理解。

但用功放控制电动机,所有人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都是恍然大悟地立刻就理解了。

网友E:
用功放控制电动机。

是本大师提出的新型发明。

是专利技术。

任何人味精本大师的许可,不得使用功放控制电动机。

当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津津乐道什么变频控制的时候。

本大师就以远见和卓识,提出了用功放控制电动机的伟大设想。

即使1hz的电动机运行,只要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1hz的信号,放大20倍之后,就是20V的输出正弦波作用在电动机上,如果输入1V信号,那么电动机的2端电压就是20V的正弦波。

这是最理想的变频控制。

谈何所谓矢量变频控制?

那不过就是D类功放的设计理念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扬声器设计得不好,装配得不好,可能产生二次谐波。但设计良好装配良好的扬声器则二次谐波很小。 ...

我也这么认为。不同金属的接触会产生非线性,但是其幅度远非能达到“有影响”的程度。

所谓的“喇叭有二次谐波”还是由电路、功放产生的。看看dm68满功率400W下谐波产物-120dBc指标,谐波的影响可以被忽略,音质保真。“谐波改善音质”,看来是无奈之举,是打哪说哪,不可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不同金属的接触会产生非线性,但是其幅度远非能达到“有影响”的程度。

所谓的“喇叭有二 ...

我不是这个意思。
请稍候,且待我画出图来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说大shi,自己开帖自己玩,或者是玩自己,不好么?你那三级放大爆电容的帖都三十多页了。
何苦到此帖添 ...

其实大shi与大神都挺能扯的,一个短篇一个连载。本应人哥儿俩在一起切搓切磋,内行人就不要掺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其实大shi与大神都挺能扯的,一个短篇一个连载。本应人哥儿俩在一起切搓切磋,内行人就不要掺合了。 ...

你说得对。
不过,前一帖我承诺画个图说明扬声器的二次谐波失真。此图之后再也不掺和。

网友G:
音响系统学习了

网友H: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对。
不过,前一帖我承诺画个图说明扬声器的二次谐波失真。此图之后再也不掺和。 ...

看楼下的,误人子弟啊!

网友E:
以每一个中国人。

都要吃中午饭为例。

如今的中国人,还是在用柴火,和风箱进行做饭的作业。

你拉风箱,把炉子内的火,煽风点火。

你会使用高保真来拉风箱吗?

No,无人这么做。

你需要看炉子的火候,然后决定如何拉风箱。

拉风箱,就是一个正弦波的运放。

但你不可能高保真地拉风箱,因为这和机器的机械化没有区别。

你一定要在拉风箱的时候,加入2次谐波。

才能保证理想的炉子内的火候。

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因为喇叭音圈运动的时候。

因为密闭箱的缘故。

向内运动,需要更大的力量。

而向外运动,因为有反弹力量,所以需要减小力量。

而2次谐波恰好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于是喇叭的运动轨迹,更接近正弦波。

而电阻的高保真功放。

因为没有2次谐波。

所以无法用2次谐波校正喇叭。

所以其音质就是不好听的。

还有其他方法,做到类似效果。

即使不是喇叭更加保真。

也可以由其他特色,令人感觉好听。

同样是中国人,每天都骑的自行车。

有的人,就可以骑出花样。

令人感觉良好。

而有的人,则指挥高保真地机械地,刻板地骑自行车。

根本就无法给人音乐和艺术上的享受。

就像做饭。

不同佐料,可以导致不同的令人感觉良好的口感一样。

功放也需要如此 才行。

你的所谓的高保真,不是白开水。

而是无法令喇叭运行良好。

这决不是任何行业的专家能手们的做法。

所有高手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添加谐波。

你机械化骑自行车。

遇到坑洼路面,你依然逆行泥塑地骑,而不知道变通。

当然喇叭没有什么障碍。

喇叭的障碍,就是向内运动阻力大,而向外运动阻力小。

因此,喇叭的正确驱动方法,就是加大2次谐波,以令向内运动的力量加大,而向往运动的力量减小。

网友E:
音响的学问非常大。

任何微小的改变都导致音质不同。

但是确实有很多做法,导致了人们的直觉认为的好听。

这才是需要人们去做的工作。

而学术界和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的高保真,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不实事求是的。

而且这些功放,都是无法发出人们能接受的效果的。

因为一旦一个好听的效果出来了,那么这些学术界和教科书的做法,就会立即被赶出市场。

网友I:
28、29楼感觉有意思
28楼说正反方向不一样,需要二次谐波,但如果正负接反了岂不加重失真吗?
29楼“但是确实有很多做法,导致了人们的直觉认为的好听。这才是需要人们去做的工作。”能具体透露下怎么操作吗?

问道于盲。

网友E:
引用 网友I:
28、29楼感觉有意思
28楼说正反方向不一样,需要二次谐波,但如果正负接反了岂不加重失真吗?
29楼“但是确 ...

2次谐波是校正了喇叭运行轨迹的失真。

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没有故意这样设计,但现实就是,它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起到了校正喇叭的作用。

那么一个合格的喇叭的控制,应该是控制音圈的位置,以达到输入的设定值的放大。

正如一个电动机。

控制电压或电流,以保证转速的恒定。

对于喇叭来说,就是音圈的运动幅度,符合输入信号的放大。

如此就是真正的高保真了。

既然,如今的人们,没有几个人这样做,当然也确实有前人这样做过,但貌似没有流行。

既然不能控制最终的音圈的运动,那么控制喇叭的电压或电流就是唯一的方法了。

但这不能保证喇叭的运行轨迹没有失真。

加入2次谐波,起到了减小喇叭失真的作用,但是也并非最好的方法。

仅仅就是人们目前发现的已有的,能够令喇叭发出更纯正声音的方法。

例如商业功放,仅仅使用1000uF~4700uF的滤波电容。

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这个原理,他们都是这样做了,因为如此一来,反倒声音比大电容的好听。

但是专业的音响,还是更愿意使用稳压电源,而且这也是他们的实践所得到的结论。

2级放大,毫无疑问,本大师早就达到了一流的,无法被超越的顶级水准。

那么你目的那些4558类的2级放大电路的设计,其实远不如本大师所能做到的高速和高精度。

本大师的2级功放,虽然顶级,而无法被超越,但是依然就是内向的声音,而无法和3级的相提并论。

但是如不进行比较,你看不出什么,甚至认为2级的高速高精度,已经就是最好的了。

只有3级的效果,被你听到了,你才知道,原来3级的比顶级的2级强很多。

那么众所周知。

中国的各个行业的销售人员。

对于菜鸟们来说,也就是没有与中国销售人员打过交道的人来说。

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的销售人员,正规的企事业单位和公司的销售人员,应该性格外向。

但是正好相反,本大师接触过的中国的销售人员,无一例外都是性格内向的人。

你不信?

那么看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好了。

电视主持人,性格是否应该外向,作为一个指标,作为录用标准?

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一口同声地说,中国的电视主持人,应该性格外形,内心的令人作呕。

因为这些内向之人,在假装外向,本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却反倒要假装爱说话,并且会说话。

然而,所有的,电信诈骗的骗子们,都是性格外向的。

所以,本大师总是教导中国人说。

应该让骗子,特别是电信诈骗的骗子,当主持人,因为他们性格外向。

而中国的主持人,应该学习中国骗子们的外向性格。

都是中国人,有啥可不互相借鉴和学习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zhy474  @maychang
请教:无源喇叭会产生有影响的二次谐波吗?

首先纠正一下:
”无源喇叭“没有这个名词,一般是无源音箱,无源扬声器!
谐波失真肯定有的,是不是二次谐波,我不知道,
从使用者方面来看,一般不是主要关心!

网友E:
你们的所谓的,音乐厅的,现场感。

本大师可以确定,和你们的主持一样,都是性格内向的。

音乐厅的音量再假装很大,也是内向的冒充外向的。

确实,音量可以掩盖内向的问题。

就像内向的主持,假装该说话,以掩盖内向的事实一样。

内向并不是错误,错误的就是,假装不内向,而且还假装外向。

这就是涉嫌欺骗和欺诈了。

和电信的骗子,是一个性质的,都是诈骗。

也许,有人会说本大师对于中国的主持人,过于严格要求了。

但是,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在任何法制国家里,欺骗都是属于违法犯罪的。

一个假装外向的主持人,会严重corrupt society。

那么一个假装外向的音响,会严重误导人们的听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纠正一下:
”无源喇叭“没有这个名词,一般是无源音箱,无源扬声器!
谐波失真肯定有的,是不是二次 ...

好,用专用词“无源扬声器”。
我好奇的是,如果不是功放的非线性,无源的扬声器在超级高保真功放的驱动下,也会有谐波,或者有“有影响”的谐波?
我希望看到@maychang 对扬声器谐波原理的讲解。

网友F:
@maychang希望你多讲讲,还有那个移相电容幅度选频源里。虽然我不在这个专业,也好拿出去扯。

还可以评论其他专业的细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用专用词“无源扬声器”。
我好奇的是,如果不是功放的非线性,无源的扬声器在超级高保真功放的驱动下 ...

音箱的失真有几种,谐波失真,互调失真,频率响应失真, 都能测试,不过用户没有条件测试,都是厂家提供数据.
但我们使用的时候一般是测量频率影响,根据建筑声学情况用处理器调整,多只音箱共同使用时,还做一些相位相应调整!
   高保真的关键还是音箱的喇叭制造工艺和技术!毕竟全通滤波器都可以校正相位!

楼主:
在网上搜到一篇《扬声器的非线性特性指南》一译文,从参考**时间来看,原文是在2006年以后发表的。
作为电-声换能器,扬声器的参数有不少,其中一些随振幅而变,有些参数的非线性可以达到30%,最高谐波与基波的比值,大于-20dBc是很普通的情况。扬声器非线性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改进的难度不小。
虽然作者对改善扬声器本身非线性做了深入的工作,但是我认为,扬声器是完整系统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性能的改进并不能取代完整系统保真度的鉴定。鉴定完整系统保真度还是有价值的,提高完整系统保真度的难度会是不低的。

网友J:
研究学术的,最好不要插手主观性极强的领域,音响是主观之最。不过业余兴趣爱好是这个的,老有话题了。

楼主:
我是旁观者,清。因为看到不少人陷入主观鉴定的坑,出来说几句定性话,提提醒而已,不会深度卷入的。

楼主:
聊点变通

定标变通-2
一次有两个人让我帮助用网络分析仪(NA)测量小天线输入阻抗。他们手里有一个50欧同轴定标负载,是Q9-阴接头,NA的输入也是Q9-阴接头。两人犯难了。我从旁边随手拿来一根60公分左右长的阳-阳50欧同轴电缆对接上两个阴接头。两人不约而同地发出“嗯?”的声音,然后马上“哦、哦、哦”反应过来了。
这个变通简单。

楼主:
定标变通-3续

问题:如果没有移相器,还能不能定标了?
回答是:可以。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见下面变通定标图。

常规定标是将A点移到A’点,使A与A’点合并。本着相同的目的,山不转水转,把常规开路A’点转到A点,使A与A’点合并,同样可以达到定标的目的。
变通定标和正规定标后的B’读数相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让人想起来“水电偏冷,火电偏暖,核电偏硬,新疆阿克苏的风电,宽松醇厚” ...

还好我中毒不深

耳朵也没有那么的灵

楼主:
变通-4,焊接

除了自己设计两库(元器件原理图库、元器件焊盘库)、自己设计电路板,我自认是个电路板的焊工。
工具:可调温尖烙铁一把、尖镊子一把、环形灯放大镜一台、0.3mm焊丝一卷;拆元器件时,外加烙铁一把或热风枪一台。
焊过的大部分电路元件是0603尺寸(1.6 x 0.8mm);再小的0402(1.0x 0.5mm)也焊过,只是元件太小,尖镊子一夹,两头就碰不到烙铁了,而且焊一头化两头,一撤镊子元件就滚,难摆正。
焊过的器件包括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小器件有: SOT323封装三极管,包括管脚在内的尺寸约2x 2mm;3 x 3mm封装的声表器件;集成电路,管脚宽0.25mm,两管脚边缘间距0.25mm,例如240脚的FPGA器件。
特别是,对于有底盘的贴片器件,见下图。

这是一个没有引线管脚的器件,图中右下角是器件的底视图,中间的正方形是块金属,主要用于散热;有些器件还通过底盘连接内外部的地线,如果底盘不与地连接,器件功能可能异常。
散热时,要求底盘与电路板大面积的“地”连接。一般与底盘焊接的电路板上有较密的金属化过孔,将热量散到其他层金属上。这类器件的底盘和焊盘一般使用回流焊技术焊接,也可以用加热设备给电路板加温焊接的。

挑战来了:
一般情况下,研发人员在产品开发初期没有回流焊的条件,如果没有上述加温设备,你能用一把尖烙铁完成底盘的焊接吗?要求焊接后,从外观上看跟回流焊结果一致。

楼主:
变通-4续

你能用一把尖烙铁完成器件底盘的焊接吗?
能。

在电路板对应的位置上设计一个2mm左右的金属化孔,从电路板背面焊接底盘和该金属化孔,必要时用焊锡填满过孔。

聊“变通”到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