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焊接练习】数码管小时钟

楼主(2016-10-20):
由于我自己还不具备设计电路板的能力,又想练习一下焊接,所以就用现成的套件来玩了。

放大看的话,焊的一塌糊涂,但是运气好,一切正常运行……没有斜口钳,用剪刀剪的引脚,结果剪刀腿夹到手指肚的肉了……痛…… T.T

同样都是电阻,凭什么有的靠左,有的靠右啊……
电池座上面的焊锡疙瘩,我实在没辙了,越想整均匀,就越乱七八糟,结果就是一坨未知物体……

基本上完工的时候,出了大事故,强插单片机芯片的时候,导致引脚受损 = =,好在还能凑合用……
给我自己和新手们提个醒,插芯片的时候,把引脚往里掰一掰,垂直插入。

头上的天线物,其实是温度传感器,设计的真奇葩……

总的来说,基本一切正常,有时候会程序错误,不知道是自己焊接的问题,还是商家的程序有问题。
顺便问一下,蜂鸣器上面的贴纸用不用撕下来啊?

网友A:
买的套件?

网友B:
这个时钟你可以自己改写的,自己开发,我买来当最小系统板用,改造各种自己用的,蜂鸣器纸撕下声音更大些

网友C:
不错不错~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A:
那个ntc电阻,你可以把引脚弄短一点,不要露出外壳太多,就漂亮了

网友D:
这个可以有。

网友E:
想起了我的第一块51开发板!

网友F:
我比较关心走时精度,每月误差多少,注意观察一下

网友G:
想到了我的第一块焊接攻放的板子,之前还出现过一些小问题。

网友H:
现在很少用直插了的,占用空间大,用贴片的板子精巧漂亮

网友I:
芙蓉花如图一

网友J:
又有人误入“歧途”了

网友K:
源代码最好也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钟你可以自己改写的,自己开发,我买来当最小系统板用,改造各种自己用的,蜂鸣器纸撕下声音更大些 ...

蜂鸣器挺吵的,我反而想把贴纸弄厚点,让声音小一些……

网友L:
做的不错,鼓励一下,以后慢慢就有能力自己设计整个时钟了。关心计时精度的,可以用精工的内置温补晶体RTC,一年也就几个PPM误差。

网友M:
不错,那个伸出来的电阻可以搞短一点

网友N:
嫌蜂鸣器响的话串个电阻

网友:
断电能不能走了

网友O:
关于后面的的引线,我常用的方法是用指甲刀剪,不妨试试。

网友:
全部用贴片

网友P:
我第一次焊的是遥控小车,后来焊了收音机,再后来就是光立方,旋转pov,加油楼主!

网友P:
用的是DS1302的芯片,在VCC2上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就可以断电走一段时间

网友Q:
做的不错,支持一下,想起了我的第一块51开发板!

网友R:
说实话,直插的套件真练不出啥技术,要么用洞洞板练是最好的。

网友S:
那么多人建议弄短,怎么不考虑弄短后的误差

网友T:
我第一块板是什么都忘了,自己做板,真的是自己做,用铜板自己腐蚀的那种,成品特别丑。

网友U:
引用 网友S:
那么多人建议弄短,怎么不考虑弄短后的误差

是说温度吗?
NTC...管脚短些没事的...主要是里面的热敏电阻

网友U:
不错哦..挺好看的...哪买的?

网友V:
第三个数码管颠倒了用,凑成一个冒号,想法很好

网友W:
用的ds1302,应该还凑合。

网友X:
不错,时间估计会慢慢的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