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平稳的高压?

楼主(2016-10-20):
实验需要一段平稳的高压,电压在160KV以上,持续10S,电流5mA。
如果用变压器的话,怕有纹波。
能不能用电容呢?不知需要多大的电容?

网友A:
耐压160KV以上,这个电容比房子还大

网友A:
5mA,放电10秒,如果电压允许跌落千分之一,160V,容量至少要300uF

网友B:
这是大工程

网友C:
一般市电的变电站不过110KV 220KV
楼主这160KV是交流吧。。算超高压了
不是电容解决的问题了 要大电容器

网友D:
二极管倍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mA,放电10秒,如果电压允许跌落千分之一,160V,容量至少要300uF

这种高压应用, 不建议用大电容储能解决. 储能越少越安全, 300uF电容充到160KV, 储能达3.84MJ, 合1.07KWH, 相当于914克TNT(几十颗手雷或几颗反坦克雷的装药量)。一旦发生短路, 后果不堪设想。

推荐用高频升压多相整流,在一次侧做交流恒流,得到较为平稳的直流电压及额定的输出电流,另外楼主所说的稳定是指电压还是电流?纹波率多少?需要阐明

整流相数  不滤波的纹波率(%)
2相   29.3
3相   13.4
6相   3.4
9相   1.4
12相  0.85
15相  0.55
18相  0.38
24相  0.22

网友E:
霉菌弹射一架F16,能量大约是96MJ

网友F:
应用场景好像是制造闪电?

楼主:
功率=160KV*5mA = 800W
能量=800W*10s = 8000 J

好像也不是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