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ucos系统 任务切换 pc sp 通用寄存器的保存地址问题

楼主(2016-10-20):
         一般来说 cortex m的单片机,在没有系统只是裸奔的状态下。当发生程序转移时(如子程序调用或者发生中断),当前被打断的程序运行地址会保存在start.s中指定的地址中。
        ucos发生程序转移时,当前任务的pc sp 通用寄存器等内容是保存在每个任务的堆栈里的。
        我的问题就是ucos如何指定,让编译器把任务转移时的地址保存在任务堆栈里的呢。

网友A:
这是OS内核要做的事

楼主:
前面的问题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是修改SP指针实现不同任务不同的堆栈空间

只是具体实现方式没搞明白,没找到具体的代码.
那位找到麻烦告诉我

网友B:
楼主研究的好细啊。。。是打算自己做嵌入式内核么?关注

网友C:
参考ucos 的taskcreate 函数

网友D:
看一下移植UCOS时那个汇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