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6-10-20):
电路小白,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低电压检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这种电路和低电压检测芯片对比优劣式是什么?

网友A:
这能看出来啥啊

网友B:
一般来说,用集成ic稳定性更好,分立元件成本更低

网友C:
47实现的是什么?

网友C:
反馈电路吗?

网友D:
这个是为了检测电流吧?

网友D:
p1.7的电压的肯定比p1.6的要低的。。

网友E:
有可能是RC时间测试,谁知道呢?

网友F:
这怎么检测的低压?没有电压对比啊

网友G:
这个电压检测电路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推荐下。

网友G:
至于实际效果的就实际的进行设计好了运行看看就OK了

网友H:
你的程序是怎么弄得?

网友H:
P17实现的是什么接口?

网友I:
我绝对支持您,今日强帖

网友J:
为什么要跟IO连接?

网友J:
P1。7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K:
这个设计的还是比较高妙的。。

网友K:
通过两个端口检测出来的电压的很精确的就知道需要检测的电压了

网友L:
楼主试试proteus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