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高手帮忙看看,lm358两级放大,第二级不对

楼主(2016-10-20):
求高手帮忙看看,lm358两级放大,第二级不对,没找到原因。第一级放大可以很可靠的跟随并放大,可是第二级放大怎么会一直在一个3.9v左右波动呢?波动非常小,几乎不懂,这与输入严重不符。

输入是我模拟的一个输入量,10mv级,理想输出应该在11*11倍放大,也就是放大121倍,输出应该在1-5v左右。
电路图及protues原理图和仿真截图如下蓝色为第一级,红色为第二级,黄色是输入。

感激不尽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大家,
我这个其实是热电偶的测量放大电路,应该用12v供电,LM358最大输出为vcc-1.5v,超限了,所以输出不对。
12v时候的波形如下

应该去掉c1,这个接法是错误的。

网友A:
估计错在运放直接接电容负载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错在运放直接接电容负载C1。

可是去掉c1也是一样的,基本没有影响,就是不管输入多少,总是出一个很稳定的数

网友B:
示波器调成直流耦合 ,看看第一级的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调成直流耦合 ,看看第一级的输出波形

大哥,B通道(蓝色)看的是第一级,我放大了一下,波形和输入(黄色的)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调成直流耦合 ,看看第一级的输出波形

红色是第二级的输出,输出不大行啊。想不明白为啥不对,去掉c1也不行,前面的滤波电容去掉也不行。

网友A:
没有仔细看,原来是单电源供电,要偏置。

网友C:
你说的输入时10mv级的,怎么得到的

网友D:
5V电源、5V输入、每级10倍放大,你想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电源、5V输入、每级10倍放大,你想干啥?

其实是热电偶的测量放大电路,问题找到了,应该用12v供电,358最大输出为vcc-1.5v,超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输入时10mv级的,怎么得到的

我是用热电偶测温,这里自己做个了模拟的输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仔细看,原来是单电源供电,要偏置。

谢谢!问题找到了,应该用12v供电,358最大输出为vcc-1.5v,超限了。另外c1应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错在运放直接接电容负载C1。

c1确实不应该存在,谢谢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电源、5V输入、每级10倍放大,你想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