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能充电

楼主(2016-10-20):
想做一个太阳能给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的方案,太阳能为12v/10w,锂电池为4.2V单节,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推荐方案啊,TI,linear的解决方案最好了,谢谢

网友A:
电池容量多少?
你打算多少电流充电?
光暗的时候输出多少?
建议考虑光照不强的时候 比如说设个电压 低于几伏 不充电
先搞个DCDC 整到5V 然后 充电芯片4056 (1-2A 充电电流)

楼主:
电池容量是10AH 太阳能板输出15-18V 充电电流规划在1-2A 目前在选了TI的一款太阳能对锂电直充的电源管理芯片 对于先DC-DC降压 然后整充电芯片的方案有想过 如果有直充解决的方案最好了
国产有一款CN3722貌似可以解决这样的需求 TI的那款是BQ24650

网友B(2017-05-11):
楼主这个做出来了么?最终用的什么方案啊?给大家共享下经验呗。

网友C(2017-07-25):
可以考虑一下GZ08S或者GZ08M